[51单片机] 求助! proteus仿真继电器问题,不知道哪里错了,灯不会亮。

楼主(2016-02-28):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为什么不用NPN的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NPN的三极管?

低电平有效可以用NPN嘛

网友B:
proteus仿真硬件和实际偶尔有差异是正常的。最终还要在硬件上试

网友A:
一是看看VCC是否足够高,让继电器导通,默认的VCC是5V。在就是习惯上用NPN去控制继电器,因为继电器通常是高压,单片机没有足够高的电平直接关断PNP管,只能用NPN管。

网友C:
一样的问题,后面换成黄色的LED就可以了,,,很奇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问题,后面换成黄色的LED就可以了,,,很奇怪

首先双击 继电器  看看参数设置对不对  内阻和电压  同样双击 led 也可以设置参数。

网友C(2016-05-04):
你要双击LED的参数,有些LED需要足够的电流才能亮,请修改LED的电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