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
【转载资料】+开关电源设计指南(原书第二版)

楼主(2016-02-28):
(无正文)

楼主:
文件是压缩文件,需要的小伙伴可以下载查看。

开关电源设计指南(原书第二版).rar

网友A:
楼主的文件传了两次

网友B:
买过一本这个,里面的内容还是偏向理论设计

网友B:
楼主有没有相关的视频文件

网友C:
介绍开关电源理论与工程设计相结合的工具书,介绍了电源在系统中的作用、电源设计流程、开关电源设计、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的比较、改善开关电源效率的整形技术。

网友C:
重点介绍了开关电源电路拓扑的选取、变压器和电感设计、功率驱动电路、反馈补偿参数的设计、保护电路。对减少开关电源损耗的先进技术,如同步整流技术、无损吸收电路、波形整形技术,也作了深入的介绍。另外,通过大量实例,介绍了开关电源的设计方法,还介绍了功率因数校正、印制电路设计、热设计、噪声控制和电磁干扰抑制等内容。

网友C:
目录如下:
前言
绪论
第1章 电源在系统中的作用和电源设计流程
1.1 从提问开始
1.2 电源结构
1.3 选择适用的电源技术
1.4 了解电源系统设计指标
1.5 常规的电源设计方法:介绍一种模块化的电源设计方法
1.6 对电源设计软件的一点评论
第2章 线性电源介绍
2.1 线性电源基本工作原理
2.2 线性电源设计的总体考虑
2.3 线性电源设计实例
第3章 脉宽调制(PWM)开关电源
3.1 PWM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
3.2 PWM开关电源设计步骤的框图
3.3 选用何种开关电源拓扑
3.4 开关电源中“黑箱”的考虑
3.5 磁性元件的设计
3.6 输出级的设计
3.7 功率开关和驱动部分的设计
3.8 控制集成电路的选择
3.9 电压反馈电路的设计
3.10 启动和集成电路供电电路的设计
3.11 输出保护策略
3.12 输入整流器/滤波器部分的设计
3.13 通常与电源相关的附加功能
3.14 印制电路板的制作
3.15 开关电源设计实例
第4章 改善开关电源效率的整形技术
4.1 PWM开关电源内部的主要损耗
4.2 降低主要损耗的各种技术
4.3 吸收电路
4.4 有源钳位电路
4.5 限制整流管反向恢复电流的饮和电感
4.6 准谐振变换器
4.7 高效率开关电源设计实例
附录
附录A 热分析和设计
A.1 建立热模型
A.2 散热器上的功率封装 (TO-3、TO-220、TO-218等)
A.3 无散热器的功率封装(自立式)
A.4 径向引线的二极管
A.5 表面安装元器件
A.6 一些热应用的实例
附录B 反馈补偿器
B.1 开关电源中常见电路的博德响应
B.2 确定开关电源的开环响应——控制到输出特性
B.3 开关电源的稳定性判定
B.4 普通误差放大补偿器的设计
附录C 功率因数校正
附当D 磁学和磁性元件
D.1 应用于开关电源的基本磁学理论
D.2 磁心材料和型式的选择
附录E 噪声控制和电磁干扰
E.1 电气噪声的来源和种类
E.2 噪声的典型来源
E.3 外壳设计
E.4 传导EMI滤波器
附录F 其他
F.1 计量单位换算
F.2 导线
参考文献

网友D:
反馈补偿参数有具体讲解吗

网友D:
尤其是选择电源拓扑的时候

网友E:
资料好,就是东西太细了。

网友E:
吸收电路要了解一下。

网友F:
书籍不错,就是理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