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单片机驱动mosfet电路求教

楼主(2016-02-28):
单片机是3.3V的电机是12V的,这个电路上电电机会转一下。
怎么修改让单片机IO口为输入时,电机是停止的。求教

网友A:
q1换npn三极管

楼主:
我改了一下

网友B(2016-03-31):
你这个电路干嘛的?

网友C:
加强偏置只会降低上电瞬态电机动作的时间,但不能根除,因为Q1的导通没有Q2快。你这个电路无论用PNP管还是NPN管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要改变驱动设计思路。
这里用光耦可以简单的解决问题。

网友D:
Q2和Q3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