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外差模块问题,

楼主(2016-02-28):
请问各位大侠,我生产的一种超外差模块,芯片用的是SYN470R,接收板上面的继电器为什么会啪啪的响,解码芯片是PT2272-M4,用L4的解码芯片就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噪声与预定码有重合,注意选择合适的预码。

网友B(2016-04-06):
M4是脉冲型解码,解码成功一次,输出一个脉冲,依次重复。L4是互锁型解码。

网友B:
在不改变按键的情况下,不会改变输出状态,所以你感觉不到。,⼃

网友C(2016-07-01):
一个是锁存 一个非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