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说个无聊话题,大家敲代码怎么切换大小写

楼主(2016-02-28):
用库天发确实方便,但不知歪国仁的习惯还是啥原因,代码里面全是大小写混合,初学输起来非常别扭,所以想请教大家用什么方法高效一点!

网友A:
全部改为小写

网友B:
因为歪果仁不需要汉字注释,一个shift按键就大小写切换了,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初学的时候是自己敲好还是复制粘贴好,之前玩103都是复制移植,现在玩到030就后悔之前偷懒了

网友C:
我都是复制

网友D:
习惯就好了,不同的环境中命名规范也是不一样的。大小写混用多见于所谓的“Hungarian Notation”和“Camel Notation”中,是Windows系统编程时常用的;而Linux下不建议大小写混合命名,一般要求标识符只由小写字母,数字和下划线构成。

网友E:
先按住shift,然后再按字母啊。熟练之后也不慢的。
按CapsLock肯定是没效率的。

网友F:
左手小指‘Shift’,右手字母。 或者相反,右手小指‘Shift’,左手字母。很方便的。原来以为大家都是这样的。

网友G:
你把自己想象成外国人就可以了。不懂汉语的前提下,你什么都会了。

网友H:
库就粘贴复制了。。。不要自己打了吧

楼主:
如果切换中文注释效率又打折了

网友I:
代码要切换大小写,注释要区分中英文。
经常有调试半天不通过,原因是代码中有中文符号

没想到什么好方法,只能写的时候多留意

网友J:
代码编写规范有camel和pascal,统一且美观。

网友K:
大写锁定或上档键

网友L:
接触电脑时候就没用上大小写切换,以后就成了习惯了。 从不用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