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场效应管的参数Kn为何在手册上找不到?

楼主(2016-02-28):
如图所示,设计一个简单的MOSFET的放大器,做静态工作点估算的时候被这一个参数给难住了。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俺也不知道Kn好干甚么,既然手册中没有,那就是没有什么用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也不知道Kn好干甚么,既然手册中没有,那就是没有什么用场了。

:L 那静态工作点怎么算

网友B:
自己根据厂商提供的库提取,仿真器里扫描一下就行。

网友C:
LZ 试试这个办法 ——

在场效应管的数据手册里找到类似的图表:

然后用做图法计算静态工作点。

网友D:
好像没有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