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CORTEX M7与CORTEX A32性能比较

楼主(2016-02-28):
谁能比较下

网友A:
A32是什么?

网友B:
A32是A7 A35的升级版  跟M7没关系 A系列和M系列 本质性区别。 通常来说一个是跑系统的一个是裸奔的。

网友C:
一个是微控制器一个是微处理器,你就像是在比较饭和水那个重要一样

网友D:
LZ应该指的是运行速度比较,实时性(中断)的比较,估计A32在中断方面的比较是没法看的,运行速度估计M7又没法看。不管怎样,有比较数据才有说服力。

网友E:
单核,以同样的频率跑估计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