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730 运行luvcview 找不到libSDL-1.2.so.0 请指教!

楼主(2016-02-28):
在DM3730开发板上,想用USB摄像头进行视频显示

在交叉编译环境里已经编译SDL库

也用arm-linux-gcc编译了luvcviwe

拷贝编译出的luvcview到开发板,运行时显示

./luvcview: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DL-1.2.so.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高手指教下应该如何处理

我做了以下处理:

  1,在虚拟机里找到了libSDL-1.2.so.0这个文件,把这个文件拷贝到开发板上的/usr/bin目录里,故障依旧

  2,在虚拟机里找到了libSDL-1.2.so.0这个文件,把这个文件拷贝到开发板上的/usr/lib目录里,并配置了环境变量,运行时故障依旧

迷茫中!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真心没接触过

网友B:
这个不懂    帮顶

网友B:
参考一下吧   网上找的

网友B:
最近安装了装了几次ACE库,装起来会出现很多问题。 其实我发现直接按照ace的帮助文档进行编写。就差不多。

安装完成后,经常会遇到以下问题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就是编译器没有找到相应的lib库文件。

从互联网上找到了一些**, 解决了我的问题:贴一下。

缺少libclntsh.so.11.1

当运行./alibaba_prof.out时,报错./alibaba_prof.out: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clntsh.so.11.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加载共享库出错:libclntsh.so.11.1:不能打开共享对象文件:没有这样的文件或目录

设置LD_LIBRARY_PATH=dir dir 为 libssl.so 的目录,假设libssl.so 在 /home/lib/ 目录下 执行命令: export LD_LIBRARY_PATH="/home/lib"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XX.so.1.2.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关于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XX.so.1.2.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此时你可以locate libXXX.so.1.2.3 (如果你的文件系统比以前有了变化,如安装了可能是需要的库的开发包,则需要 locate -u 一下)

然 后如果发现了libXXX.so.1.2.3的确存在,就把libXXX.so.1.2.3所在的目录加入到 /etc/ld.so.conf 中,或者在 /etc/ld.so.conf.d/ 下新建一文件,如 XXX.conf ,其内容是libXXX.so.1.2.3所在的目录。
如果发现libXXX.so.1.2.3不存在,你可能没安装包含库的程序。一般google一下“XXX linux”就能找到相应的软件。

如果提示是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XX.so,但你的系统上有libXXX.so.5,你可以为libXXX.so.5
做一个软链接 ln -s libXXX.so.5 libXXX.so

如,我执行一个ACE开发包中的样例程序时,出现以下提示:
./logging_app: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ACE.so.5.4.7: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oot@lf ld.so.conf.d]# locate libACE.so.5.4.7
/opt/ace/ace/libACE.so.5.4.7
/opt/ace/lib/libACE.so.5.4.7
[root@lf ld.so.conf.d]# vi ace.conf

ace.conf中只有一行: /opt/ace/lib

然后再执行 ldconfig

OK,现在执行logging_app就没有错误了。

网友C:
libSDL-1.2.so.0这个文件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