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原创资料】简单的介绍电源PFC基础知识

楼主(2016-02-28):
开关稳压电源(PWM),是整个具有PFC功能开关电源的一部分,其工作原理及稳压性能和普通的开关稳压电源一样,所不同的是普通开关稳压电源供电是由交流220V整流供电,而此开关电源供电是由B+PFC供电(B+PFC是选取+380V)。
整流以后不加滤波电容器,把未经滤波的脉动正半周电压作为斩波器的供电源,由于斩波器的一连串的做“开关”工作脉动的正电压被“斩”成电流波形,其波形的特点是:1、电流波形是断续的,其包络线和电压波形相同,并且包络线和电压波形相位同相。2、由于斩波的作用,半波脉动的直流电变成高频(由斩波频率决定,约100KHz)“交流”电,该高频“交流”电要再次经过整流才能被后级PWM开关稳压电源使用。3、从外供电总的看该用电系统做到了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同相并且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均符合正弦波形,既解决了功率因素补偿问题,也解决电磁兼容(EMC)和电磁干扰(EMI)问题。
该高频“交流”电在经过整流二极管整流并经过滤波变成直流电压(电源)向后级的PWM开关电源供电。该直流电压在某些资料上把它称为:B+PFC(TPW-4211即是如此),在斩波器输出的B+PFC电压一般高于原220交流整流滤波后的+300V,其原因是选用高电压,其电感的线径小、线路压降小、滤波电容容量小,且滤波效果好,对后级PWM开关管要求低等等诸多好处。
目前PFC开关电源部分,起到开关作用的斩波管(K)有两种工作方式:1、 连续导通模式(CCM):开关管的工作频率一定,而导通的占空比(系数)随被斩波电压的幅度变化而变化。2、 不连续导通模式(DCM):斩波开关管的工作频率随被斩波电压的大小变化(每一个开关周期内“开”“关”时间相等。
功率因素校正开关电源中的PFC开关电源部分和PWM开关电源部分的激励部分均由一块集成电路完成,一块IC可以完成设计。

网友A:
这个是原创资料呢,有没有方案来

网友B:
学习了 很受用

网友C:
原创资料呢,这个讲解PFC

网友C:
有没有PFC的具体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