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8138

楼主(2016-02-28):
我想用AD8138做一个单端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的电路,哪位大神能帮我指点一下,小生谢过!!!(单端模拟信号0.5V~4.5v,希望经过AD8138转换为差分信号)

网友A:
看懂三个波形。图上压缩比是0.4倍。

网友B:
看芯片手册,有典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懂三个波形。

谢谢指点,请问当模拟量输入是0.5V~4.5V时,对应的差分输出是什么样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手册,有典型电路

能解释一下吗?有点看不明白。VOCM为什么接ADC的参考电压?0.5V~4.5V单端输入时,差分输出是什么样子的呢?  小弟谢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请问当模拟量输入是0.5V~4.5V时,对应的差分输出是什么样子的呢? ...

沙发位的图漏了压缩比,已经补上。

还是要搞清“差分”的概念。
经过芯片以后:Vo+= Vocm + n * Vi ;Vo- = Vocm  - n * Vi 。
所以:Vo+ - Vo- = 2 * n * Vi 。
(n 或者 2*n 为压缩比,由外围电阻决定。)

可见:
Vo+ 与 Vo- 的差值与 Vi 成正比,
但 Vo+、Vo- 各自的大小(即对gnd的电压值),由Vocm、Vi共同决定。

取 Vocm 值时,一般使 Vo+ 与 Vo- 都为正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位的图漏了压缩比,已经补上。

还是要搞清“差分”的概念。

谢谢指点,请问压缩比的确定方式是什么?

楼主:
这个图你能帮我解释一下么?

网友C: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8138  或许可以帮助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你能帮我解释一下么?

RF=RG=499  所以gain=1;

输入差分信号范围: -2.048~+2.048;gain=1 ,所以 输出差分( VOUT+ - Vout- )范围也是-2.048v~+2.048v

输出的共模电压Vocm由AD7356送出来,为1.024v, 所以每个管脚都是1.024v+/-1.024v

楼主:
引用 网友D:
RF=RG=499  所以gain=1;

如果输入范围为:0.5V~4.5V,gain=1,V0cm=0V,那么差分输出范围是不是-2.25V~+2.25V?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E(2021-01-26):
引用 网友A:
沙发位的图漏了压缩比,已经补上。

还是要搞清“差分”的概念。

按照你给计算公式V+应该是-1.024—3.07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