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原创资料】浅谈光耦在开关电源中的作用

楼主(2016-02-28):
       光电耦合器(opticalcoupler,英文缩写为OC)亦称光电隔离器或光耦合器,简称光耦。它是以光为媒介来传输电信号的器件,通常把发光器(红外线发光二极管LED)与受光器(光敏半导体管)封装在同一管壳内。当输入端加电信号时发光二极管发出光线,光敏三极管接受光线之后就产生光电流,从输出端流出,从而实现了“电—光—电”转换。以光为媒介把输入端信号耦合到输出端的光电耦合器,由于它具有体积小、寿命长、无触点,抗干扰能力强,输出和输入之间绝缘,单向传输信号等优点,在数字电路上获得广泛的应用。
       光耦合器的主要优点是:信号单向传输,输入端与输出端完全实现了电气隔离,输出信号对输入端无影响,抗干扰能力强,工作稳定,无触点,使用寿命长,传输效率高。光耦合器是70年代发展起来产新型器件,现已广泛用于电气绝缘、电平转换、级间耦合、驱动电路、开关电路、斩波器、多谐振荡器、信号隔离、级间隔离、脉冲放大电路、数字仪表、远距离信号传输、脉冲放大、固态继电器(SSR)、仪器仪表、通信设备及微机接口中。在单片开关电源中,利用线性光耦合器可构成光耦反馈电路,通过调节控制端电流来改变占空比,达到精密稳压目的。
  在开关电源中光耦的作用主要是隔离、提供反馈信号和开关作用。开关电源电路中光耦的电源是从高频变压器次级电压提供的,当输出电压低于稳压管电压是给信号光耦接通,加大占空比,使得输出电压升高;反之则关断光耦减小占空比,使得输出电压降低。旦高频变压器次级负载超载或开关电路有故障,就没有光耦电源提供,光耦就控制着开关电路不能起振,从而保护开关管不至被击穿烧毁。 通常光耦与TL431一起使用。两电阻串联取样到431R端与内部比较器进行比较.然后根据比出的信号再控制431K端(阳极接光耦那一端)对地的电阻,然后达到控制光耦内部发光二极管的亮度.(光耦内部一边是一发光二极管,一边是一光敏三极管)通过发光的强度.控制另一端三极管的CE端的电阻也就是改变了led电源驱动芯片就会自动调整输出信号的占空比,达到稳压的目的。
常用于反馈的光耦型号有TLP521、PC817等。这里以TLP521为例,介绍这类光耦的特性。
TLP521的原边相当于一个发光二极管,原边电流If越大,光强越强,副边三极管的电流Ic越大。副边三极管电流Ic与原边二极管电流If的比值称为光耦的电流放大系数,该系数随温度变化而变化,且受温度影响较大。作反馈用的光耦正是利用“原边电流变化将导致副边电流变化”来实现反馈,因此在环境温度变化剧烈的场合,由于放大系数的温漂比较大,应尽量不通过光耦实现反馈。此外,使用这类光耦必须注意设计外围参数,使其工作在比较宽的线性带内,否则电路对运行参数的敏感度太强,不利于电路的稳定工作。
通常选择TL431结合TLP521进行反馈。这时,TL431的工作原理相当于一个内部基准为2.5V的电压误差放大器,所以在其1脚与3脚之间,要接补偿网络。

网友A:
挺好的资料!~~

网友B:
增强的干扰能力。

网友B:
现在的数据传到很多用到光耦的。

楼主:
是啊 主要是从安全方面考虑 隔离会更好些

网友C:
学习了!

但是现在的开关电源 里面是不是大部分使用的是 817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但是现在的开关电源 里面是不是大部分使用的是 817啊?

大部分都是817.比较成熟

网友C:
817 是采集的模拟量 还是开关量的作用啊?

网友D:
还是隔离的作用。

网友D:
而且控制信号不会造成干扰。

网友B:
良好的隔离

网友B:
开关电源电路中采用光耦的电源是从高频变压器次级电压提供的,其作用是保护电路所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电路中采用光耦的电源是从高频变压器次级电压提供的,其作用是保护电路所需要的 ...

网友E:
光耦的电路有设计参考吗

网友E:
光耦是不是也需要外部期间才行?

网友F(2016-03-31):
楼主没有举例说明一下吗

网友F:
感觉写的有些笼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写的有些笼统了。

有点,其实光耦就那么几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