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A94 设计的一款高压放大电路,通电变压器冒烟。。。

楼主:
PA94的电源电压为正负300V直流,我利用整流滤波电路将220V的交流电转换为正负300V直流,当不加载在放大电路两段时,整流电路不出现异常;当作为电源电压加载在PA94两端时,通电会出现整流滤波电路中的变压器冒烟,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6-02-28):
D7反了。不过,变压器在哪儿呢?怎么接的?如果是1:1隔离变压器,全波整流,电路正确的话,从图中看只有D7接反的问题。

楼主:
正负300V直流电产生就是通过整流滤波电路,220V的交流电经过隔离变压器(选择的是100VA)转换为两组210V交流电,经过桥式整流(选择的是KBJ3510),滤波电路(4个104K 400VCBB电容,4个100uf 400V电解电容),输出直流电压。当不接在放大电路电源侧时,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是对的,电路没异常;当加载在功放电路时,变压器过一会就开始冒烟。是不是电流的问题,或者是器件选择有问题?

楼主:
哪位同仁,请指教。

网友B(2020-03-13):
我也想利用这块芯片做一个放大器,不知哪位大神可以帮我设计实现?

网友B:
大侠,能帮我设计模拟集成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