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2575、LM1117、LM7805电源模块的效率

楼主(2016-02-28):
LM2575、LM1117、LM7805这三个电源模块,貌似LM7805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是相等的,可以直接用输入输出电压比来求效率。LM2575的手册中给出了输入12V,输出3.3V和5V时的效率是75%和77%,但是我想求9V输入的效率,能算吗?而LM1117的手册中没有提效率这个参数,只有一个空载电流,可以只用空载电流计算损耗吗?它的效率该如何算呢?三款相比,哪一个效率最高?求赐教。

网友A:
LDO的压差越小,效率越高。你看看三者的压差就知道啦。

网友B:
看来楼主还是新人哪
LM2575是开关电源, 效率当然是最高的, 因为输入电流会小于输出电流.
LM1117、LM7805 是 LDO, 如果不考虑空载电流, 那么效率就是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效率相同.
考虑大屏空载电流前者略小, 那么加上了这个因素后, 前者的效率略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还是新人哪
LM2575是开关电源, 效率当然是最高的, 因为输入电流会小于输出电流.
LM1117、LM7805  ...

学习了。介绍的好详细!学习了许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还是新人哪
LM2575是开关电源, 效率当然是最高的, 因为输入电流会小于输出电流.
LM1117、LM7805  ...

:lo我确实忽略了一个问题,输入和输出一样的时候,确实效率是一样的。又想起了哪个经典的迷糊人的问题,一斤铁和一斤**,哪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