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隔离DC/DC芯片

楼主(2016-02-28):
电路板上需要用到多路不共地12V电源,想反激输出一路12V,然后采用隔离dc/dc芯片产生多路12V,求精度比较高的隔离芯片,功率比较小,暂不考虑。目前用过B0505

网友A:
楼主,是公司研发还是自己DIY的?我是MPS电源芯片一级代理商,留个联系方式,可以给您推荐下

网友A:
PS:如果是公司研发的话,能否问下公司名字叫啥

网友B:
量多可以考虑自己做方案,美信有个10W的方案比较简单(推挽方式),效率很高;量少还是用金升阳方案吧,稳定、可靠和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多可以考虑自己做方案,美信有个10W的方案比较简单(推挽方式),效率很高;量少还是用金升阳方案吧,稳 ...

谢谢推荐!帮大忙了。我主要用来为电压、电流霍尔供电,金升阳的感觉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