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最大输入电压到底是多少?

楼主(2016-02-29):
STM8的输入电压范围,在首页和通过输入电压的时候说是1.65~3.6V,、
可是在后面的表格中,绝对最大值的时候,又说VDD,VDD2,VDDS的值是4.0V。

那问题就来了,这通用输入电压和绝对输入电压最大值到底有啥区别?
我的MCU工作在3.7V可以吗?如果不可以,有什么依据?

网友A:
所有芯片资料都会有极限电压参数,但最好不要挑战极限

网友B:
尽量控制在3.6V内;
3.7V短时间可以,长时间就没法保证了;

网友C:
这个您需要在官网下载具体型号的datasheet,然后参考datasheet中的说明就可以了。

网友D:
不可以批量使用,依据就是手册约定。
VDD和管脚输入电压是不同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控制在3.6V内;
3.7V短时间可以,长时间就没法保证了;

这个,有根据吗?datasheet上没有写长时间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芯片资料都会有极限电压参数,但最好不要挑战极限

有依据吗?手册 上好像没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依据吗?手册 上好像没写

Stresses above those listed as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may cause permanent damage to the device. This is a stress rating only and functional operation of the device under these conditions is not implied. Exposure to maximum rating conditions for extended periods may affect device reliability

百度翻译

上面列出的“绝对最大额定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这是一个压力等级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的设备的功能操作不暗示。暴露于最大额定条件下的扩展周期可能会影响设备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esses above those listed as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may cause permanent damage to the devi ...

above的意思是超过,整句的意思是大于绝对最大值时会引起永久性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ove的意思是超过,整句的意思是大于绝对最大值时会引起永久性损坏。

那你就用到4.0小于等于吧,别大于就行,愿意挑战极限我也不好说什么

网友E:
极限参数和额定参数的区别
极限参数下芯片工作可能不正常,但芯片不会损坏(当然有风险)

网友F:
你的是低功耗的吗?还是stm8s系列的?我用的是stm8s的,数据手册上说是2.95v到5.5v,但是我用5v供电就直接发烫烧坏了,用3.3v供电就能正常工作,这和手册上的不符呀。难道数据手册是错误的,你能不能把你的数据手册发给我看看。疑惑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是低功耗的吗?还是stm8s系列的?我用的是stm8s的,数据手册上说是2.95v到5.5v,但是我用5v供电就直接 ...

stm8s003,我用5V供电,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tm8s003,我用5V供电,没问题

我用stm8s做的产品也全部是用5V,没有任何问题,不知你们提到会发热是 如何得来的。

网友I:
根据说明书办事,不要挑战极限,不然有哭的时候,老外的东西一般还是蛮保守的,要是国产货,你的估计全都干掉了

网友J:
我的板子有些管脚是5V没有事啊,

网友K(2017-02-23):
你们都在看玩笑嘛
楼主第一张图是正常使用的范围,第二张图是极限参数的表格好吧。
还有 楼主你贴的图不是STM8 全系列的,如果是STM8S系列的 电压5V是正常的。我看到过8.9V还正常的STM8S

网友L:
楼主贴的是stm8l吧。数据手册都说3.6v以下,你不听就用呗,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M(2018-02-26):
简单说,3.7工作正常就正常,出问题,原厂不负责。

网友N(2019-08-25):
设计上以推荐的标准电压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