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M4核画PCB问题

楼主(2016-02-29):
大神,
  这两天需要用STM32F407画PCB板子。以前用M3的多点,两层板搞定。听说M4要用四层板,不知道这个是大家的经验还是ST官方推荐的呢?

网友A:
表示没听说过M4要用四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听说过M4要用四层板。。。

多谢,
看来是江湖误传。。。M4速度是高了很多。。。。

网友B:
一般2层就可以了;
看你的信号频率

网友B:
最近用407设计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2层就可以了;
看你的信号频率

多谢大神,
  需要用到摄像头,还有刷TFT屏,好像是60帧,不知道这个对FSMC速度要求高不

网友B:
样板手工焊的,还有路电源和无线模块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用407设计的板子

貌似用的网格覆铜。。。。
两层板?从颜色看。。。。JLC是这样

网友C:
2层板就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需要用到摄像头,还有刷TFT屏,好像是60帧,不知道这个对FSMC速度要求高不 ...

刷TFT屏?这费RAM啊。

网友E:
看你的具体应用而定了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网友G:
江湖误传。四层板是不是可以考虑用BGA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TFT屏?这费RAM啊。

就是摄像头采集到信号传输到TFT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需要用到摄像头,还有刷TFT屏,好像是60帧,不知道这个对FSMC速度要求高不 ...

FSMC线尽量等长吧

楼主:
多谢大神,
  再顺道问一下,刷TFT屏时M4工作电流大概多少呢?还没玩过,在画硬件,心里好有个底。

网友H:
没有这样的事,我们公司的产品(用的M4)用2层板,已经量产了!

网友I:
刚好最近用407画了一块PCB,FSMC刷480X800的屏,外扩16M静态RAM以及128M Flash,两层板就可以了,布总线的时候只要中规中矩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刚好最近用407画了一块PCB,FSMC刷480X800的屏,外扩16M静态RAM以及128M Flash,两层板就可以了,布总线的 ...

能问一下16M SRAM是哪个型号不?多少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能问一下16M SRAM是哪个型号不?多少钱?

我用的是IS61WV102416ALL,16M bit,属于high-speed 系列。散片的价格大概在70左右,由于价格太高,所以不建议采用,如果对性能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可以采用低速系列的或者替代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是IS61WV102416ALL,16M bit,属于high-speed 系列。散片的价格大概在70左右,由于价格太高,所以 ...

纳尼?!?!??比SDRAM贵太多了

网友J:
板子几层还是要看封装,你这个PIN比较多,如果实在走不通的话,用4层板来画也合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纳尼?!?!??比SDRAM贵太多了

两个电路结构不一样,SRAM电路复杂,工艺要求高,所以价格也比较贵,可以选用其他的产品

网友:
两层板完全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两个电路结构不一样,SRAM电路复杂,工艺要求高,所以价格也比较贵,可以选用其他的产品 ...

但是这个价格为何不考虑stm32f427 + SDRAM 啊,

网友K:
管脚没那么多,用两层板就可以了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刚好最近用407画了一块PCB,FSMC刷480X800的屏,外扩16M静态RAM以及128M Flash,两层板就可以了,布总线的 ...

用什么画的啊,真漂亮

网友I:
用的Altium Designer画的:lol,纯手工布线,再上两张图别介意:P

网友D:
引用 网友L:
试试新唐的M4吧 我给你好价格  qq786030167

新唐M4RAM多大?
需要大RAM我直接用N329xx或者N97x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新唐M4RAM多大?
需要大RAM我直接用N329xx或者N97x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新唐M4RAM多大?
需要大RAM我直接用N329xx或者N97x

你说的应该是flash吧   ram最大的是128的  NUC505是M4的ram是最大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你说的应该是flash吧   ram最大的是128的  NUC505是M4的ram是最大的了

我说个这2个系是没Flash得,需要外接Nand Flash或者SPI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