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网络

楼主(2016-02-29):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PID控制网络,我改如何确定各个电阻、电容的大小?

网友A:
问题无意义,控制系统的参数整定必须根据被控对象的特性和控制要求来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无意义,控制系统的参数整定必须根据被控对象的特性和控制要求来进行。 ...

那也应该有个方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应该有个方法吧

看懂电路原理,知道那些地方分别是P、I、D环节,那么改变这需要元件的参数对应着PID什么环节的变化就自然知道了。但你仍然需要先建立被控对象的数学模型才能计算具体参数,否则只能依靠工程经验进行整定。而基于模拟电路的参数整定会非常麻烦,缺乏实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