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路区分正负脉冲

楼主(2016-02-29):
传感器出来有正脉冲和负脉冲,如何识别是正脉冲还是负脉冲

楼主:
就是测轴转向,正转世正脉冲,反转是负脉冲,怎么识别这两个脉冲

网友A:
一半电路识别正脉冲,一半电路识别负脉冲,整形之后各自送到1个IO口;
或者一个电路配一个IO口采集脉冲数量,另一个电路配一个IO口判断是正转/反转

网友B:
直接二极管整流,
或者大于0的比较器,单电源就行,或者逻辑门整形,加保护二极管.
高电平表示一个方向,0表示另一个。

另搞一个信号,表示电机是否在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半电路识别正脉冲,一半电路识别负脉冲,整形之后各自送到1个IO口;
或者一个电路配一个IO口采集脉冲数量 ...

是不是转速传感器一路信号出来后,把他分成两路 ,一路正转的时候的正脉冲,另一路反转的时候的负脉冲,然后整形后分别给一个IO口?可单片机只能识别正,什么电路过去能让他判断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二极管整流,
或者大于0的比较器,单电源就行,或者逻辑门整形,加保护二极管.
高电平表示一个方向,0 ...

他不是正负脉冲交替的,只是正转的时候是正,反转是负0.0:(

所以,用1和0就能区分转向,我说的方法就是这样。前提是已经确定它在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转速传感器一路信号出来后,把他分成两路 ,一路正转的时候的正脉冲,另一路反转的时候的负脉冲, ...

传感器输出的是个什么样的信号?
速度传感器,一般输出脉冲只有快慢,没有正转反转的区别吧?
正反转传感器,有2个输出,才能识别正转反转?

网友A:
把传感器规格书里面的时序图,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C:
意思表达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不是正负脉冲交替的,只是正转的时候是正,反转是负0.0

所以,用1和0就能区分转向,
我说的方法就是这样。

前提是已经确定它在转。

网友D:
比较器、二极管

网友E:
如果驱动能力足够,搞一个正向光耦,再搞一个反向光耦,就可以正常区分了,只是体积大一点点。

网友F:
LZ 看看你的脉冲是那种类型的:

都有人把上图中正转脉冲称为正脉冲,反转脉冲称为负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看看你的脉冲是那种类型的:

图2 类型的

网友F:
把信号同时输入到两个比较器或施密特触发器(迟滞比较器)分别用于正脉冲和负脉冲。

施密特触发器电路供参考:http://circuit.**/view/2871/
http://www.wuyazi.com/dlt/jcdl/cffz/201112/135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