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 产品的EMC 骚扰电压过不了,各种方法,调不下来。

楼主:
这是摸底的情况,改了快一个月了。方法用尽。求指点。PCB板框很小,加不了太大的器件。

2NVJRKUY~X`_R{IF_]}$1)P.png (323.51 KB )

)]Z]KJOTYLE(4_6}})1~78Q.png (20.93 KB )

`3$1B`HS[B9(L_0YLW2UZKC.png (20.4 KB )

37YB7H2211@)G[2VF64{RKS.png (52.87 KB )

A5)OAZ8T(TW7B8SP{O9R0@U.png (467.23 KB )

GKOF}(]{FS3(C8A7%DPS2KI.png (64.13 KB )

楼主(2016-02-29):
电源原理图,PCB在上面。VIPER22工作频率60KHZ,TPS54231工作频率570KHZ,骚扰电压尖峰点是570KHZ的倍数,跪求指点。

网友A:
找个别人做的板子,用同样芯片的,测测看,然后观察人家咋处理。

简单的办法就是弄个锡箔扣上。

如果想确定是哪块的问题,就挨个器件扣上。

如果芯片没问题,就区域覆盖,用二分法。最多10次,就找到故障点了。不过也可能是多点。

找到问题点再说。也或许是布线问题,也或许是芯片问题。软件造成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软件先别跑或者断掉给其他芯片供电线路试试。
分别断开也是类似二分法的做法,只要找到问题点,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网友A:
板子小,最大的好处就是弄个金属片扣上增加成本不多,绝对解决问题。或者金属网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别人做的板子,用同样芯片的,测测看,然后观察人家咋处理。

简单的办法就是弄个锡箔扣上。

试过让3.3V 空载,只给MCU供电,其他MCU线全部割断,情况糟糕。不让MCU工作就可以。用锡箔纸扣上是什么意思?是相当与屏蔽器件的辐射吗?二分法有具体的步骤吗?

网友A:
**,mcu的问题呀。
这个麻烦了,让mcu不工作,工作在不同的频率试试。跑不同的软件试试。
可能是某段程序造成的。
程序工作在不同状态,控制不同的硬件,可能造成电流的急剧变化,就是产生辐射。
锡箔就是屏蔽罩。

二分法,就是先盖上一般板子,看情况如何,好的话,就是盖上的这边出了问题,然后盖上1/4,1/8。
10次之后就是1/1024 这个总能确定了吧?

网友A:
如果是软件的问题,要么换cpu要么换算法,要么加屏蔽罩。
要么整个硬件重新设计,而且,难度不小,还不一定一次成功。
建议直接换mcu。或者换算法。

网友B:
磁珠 磁环,能用上的都用上吧,实在不行就只能屏蔽罩了。

网友C:
RV1用大点的

网友D:
都有X电容了,1MHZ前还差,我也是醉了,建议1MHZ端加大共模,1MHZ后端是由于肖特基吸收不好造成不稳,建议增加次级铺GND面积,增加肖特基吸收。。。总体来说你重新lay板子吧,初次级回路不够层次,希望帮到你,,,,

网友E:
感觉你已经发现问题点了,尖峰是TPS54231开关频率570KHz的整数倍,说明干扰是TPS54231发出来了,尝试用屏蔽罩将TPS54231模块屏蔽看看效果,另外dataset一般都有推荐的layout布局,看看有没什么可以借鉴的。

网友F:
不要考虑加屏蔽罩, 电源端口的超标没有用,屏蔽罩对辐射超标可能会有用,但是没有找到源头,加屏蔽罩也不一定能解决,而且屏蔽罩不是随便加的,也很有讲究.
你的超标频率分析一下是否有规律,和你板上的频率是否有倍数关系.EMC问题首先要知道测试的模型和方法,再去找源头,这样整改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