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电路在电路设计中的应用

楼主(2016-02-29):
自举电路在电路设计中的应用

楼主:
分享这个资料

网友A:
什么叫做自举电路呢

网友B:
自举电路也叫升压电路,利用自举升压二极管,自举升压电容等电子元件,使电容放电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从而使电压升高.有的电路升高的电压能达到数倍电源电压。

网友B: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12V的电路,电路中有一个场效应管需要15V的驱动电压,这个电压怎么弄出来?就是用自举。通常用一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电容存储电荷,二极管防止电流倒灌,频率较高的时候,自举电路的电压就是电路输入的电压加上电容上的电压,起到升压的作用。

网友C:
自举电路只是在实践中定的名称,在理论上没有这个概念。自举电路主要是在甲乙类单电源互补对称电路中使用较为普遍。甲乙类单电源互补对称电路在理论上可以使输出电压Vo达到Vcc的一半,但在实际的测试中,输出电压远达不到Vcc的一半。其中重要的原因就需要一个高于Vcc的电压。所以采用自举电路来升压。

网友D:
原来自举电路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D:
在充电过程中,开关闭合(三极管导通),等效电路如图二,开关(三极管)处用导线代替。这时,输入电压流过电感。二极管防止电容对地放电。由于输入是直流电,所以电感上的电流以一定的比率线性增加,这个比率跟电感大小有关。随着电感电流增加,电感里储存了一些能量。

网友E:
这是当开关断开(三极管截止)时的等效电路。当开关断开(三极管截止)时,由于电感的电流 保持特性,流经电感的电流不会马上变为0,而是缓慢的由充电完毕时的值变为0。而原来的电路已断开,于是电感只能通过新电路放电,即电感开始给电容充电, 电容两端电压升高,此时电压已经高于输入电压了。升压完毕。

网友E:
说起来升压过程就是一个电感的能量传递过程。充电时,电感吸收能量,放电时电感放出能量。如果电容量足够大,那么在输出端就可以在放电过程中保持一个持续的电流。如果这个通断的过程不断重复,就可以在电容两端得到高于输入电压的电压。

网友F:
P 沟道高端栅极驱动器
直接式驱动器:适用于最大输入电压小于器件的栅- 源极击穿电压。
开放式收集器:方法简单,但是不适用于直接驱动高速电路中的MOSFET。
电平转换驱动器:适用于高速应用,能够与常见PWM 控制器无缝式工作。

网友G:
学习了,自举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网友H:
根据楼上几位的描述的,大致就是一个映像的——自举电路=升压电路

网友I:
原来如此啊,谢谢给讲解,学习了

网友J:
这个资料分享的,谢谢。

网友K(2020-04-01):
自举电路的器件参数怎么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