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M4内核电压1.2V,用外部LDO供电是不是省电些?

楼主(2016-02-29):
大神,
  刚学M4,问个问题,如题
  M4内核电压1.2V,用外部LDO供电是不是省电些?如果是能省多少呢?
  VCAP引脚默认是接1.2V的。。。。
多谢!

网友A:
内部有稳压器的,默认输出是1.2V左右;
你也可以外部供电;

省多少电,看手册,还有你选的外部稳压器;
使用外部和内部稳压器进行对比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稳压器的,默认输出是1.2V左右;
你也可以外部供电;

多谢,
  就是想外部用开关电源供电,这省电点。M4内部的LDO变换是线性的。

网友B:
外部用开关电源供电,这会省电点, 成本会高一些.
用 LDO 的话, 那么和内部的 LDO 就没有区别了. 不过可以降低一些发热

网友C:
用DCDC大概可以省一点?可是它内部1.2V有引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