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单端转差分电路

楼主(2016-02-29):
在设计时,在两处地方遇到单端转差分电路,一处是用于数据采集方向上的,使用的是变压器做单端转差分。另一处是用在示波器模拟通道上的,使用的是运放做单端转差分电路。
现在想请教下,用变压器和运放做单端转差分电路的主要区别和依据是什么啊?或者能给个方向学习。
谢谢各位!

网友A:
应该是用两个运放实现的,TI有这种芯片了,你直接使用就可以啦。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ifier-overview.p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两个运放实现的,TI有这种芯片了,你直接使用就可以啦。http://www.ti.com.cn/lsds/ti_zh/amplifie ...

主要是还想知道两种方法的适用场合

网友B:
关键是差分的概念,明白概念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C:
可以用专用的信号转换芯片, 比如工业条件可以用 RS422 的接口芯片来实现.
当然还要看你的信号带宽要求去选更合适的器件.

网友D:
差分就是对等分的,两个相减就是单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