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检查微连接

楼主(2016-02-29):
微连接,就是看着连上了,实际只是连了一点点。

该如何检查呢?Altium Designer16,规则设置改一下就可以了,如下图所示:

软件默认设置:在该规则下,软件不报警

比较下就可以看出区别。

楼主:
为啥花了20分呢?

网友A:
你没有修改啊。这些只要是报警都可以凭经验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修改啊。这些只要是报警都可以凭经验看出来的。

选项不一样,如果用默认的话,不报错!

网友A:
这种错误出现的概率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