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在Linux-3.0.35上移植TVL320AIC3106的声卡驱动

楼主(2016-02-29):
开发板是IMX6Q,现在想在上面移植TI的tlv320aic3106声卡驱动,看论坛上有人说是参考wm8962的方法,但是具体的应该怎么实现,有没有移植过的朋友,提供一下具体的思路,谢谢!

网友A:
论坛里有个人实现了,搜搜,你找他问问吧......

楼主:
恩,我也看到了,但这个哥们一直不在线,所以我想看看,是否还有人搞过这一块?请教一下。

网友B(2016-04-05):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moduleparam.h>
#include <linux/timer.h>
#include <linux/interrupt.h>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include <linux/i2c.h>
#include <sound/core.h>
#include <sound/pcm.h>
#include <sound/soc.h>

#include <asm/dma.h>
#include <asm/mach-types.h>

#include <asm/hardware/asp.h>
#include <mach/edma.h>

#include "davinci-pcm.h"
#include "davinci-i2s.h"
#include "davinci-mcasp.h"

#define AUDIO_FORMAT (SND_SOC_DAIFMT_DSP_B | \
                SND_SOC_DAIFMT_CBM_CFM | SND_SOC_DAIFMT_IB_NF)
static int com335x_hw_params(struct snd_pcm_substream *substream,
                         struct snd_pcm_hw_params *params)
{
        struct snd_soc_pcm_runtime *rtd = substream->private_data;
        struct snd_soc_dai *codec_dai = rtd->codec_dai;
        struct snd_soc_dai *cpu_dai = rtd->cpu_dai;
        int ret = 0;
        unsigned sysclk;

        sysclk = 24576000;

        /* set codec DAI configuration */
        ret = snd_soc_dai_set_fmt(codec_dai, AUDIO_FORMAT);
        if (ret < 0)
                return ret;

        /* set cpu DAI configuration */
        ret = snd_soc_dai_set_fmt(cpu_dai, AUDIO_FORMAT);
        if (ret < 0)
                return ret;

        /* set the codec system clock */
        ret = snd_soc_dai_set_sysclk(codec_dai, 0, sysclk, SND_SOC_CLOCK_OUT);
        if (ret < 0)
                return ret;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snd_soc_ops com335x_ops = {
        .hw_params = com335x_hw_params,
};

/* davinci-evm machine dapm widgets */
static const struct snd_soc_dapm_widget aic3x_dapm_widgets[] = {
        SND_SOC_DAPM_HP("Headphone Jack", NULL),
        SND_SOC_DAPM_LINE("Line Out", NULL),
        SND_SOC_DAPM_MIC("Mic Jack", NULL),
        SND_SOC_DAPM_LINE("Line In", NULL),
};

/* davinci-evm machine audio_mapnections to the codec pins */
static const struct snd_soc_dapm_route audio_map[] = {
        /* Headphone connected to HPLOUT, HPROUT */
        {"Headphone Jack", NULL, "HPLOUT"},
        {"Headphone Jack", NULL, "HPROUT"},

        /* Line Out connected to LLOUT, RLOUT */
        {"Line Out", NULL, "LLOUT"},
        {"Line Out", NULL, "RLOUT"},

        /* Mic connected to (MIC3L | MIC3R) */
        {"MIC3L", NULL, "Mic Bias 2V"},
        {"MIC3R", NULL, "Mic Bias 2V"},
        {"Mic Bias 2V", NULL, "Mic Jack"},

        /* Line In connected to (LINE1L | LINE2L), (LINE1R | LINE2R) */
        {"LINE1L", NULL, "Line In"},
        {"LINE2L", NULL, "Line In"},
        {"LINE1R", NULL, "Line In"},
        {"LINE2R", NULL, "Line In"},
};

/* Logic for a aic3x as connected on a davinci-evm */
static int com335x_aic3x_init(struct snd_soc_pcm_runtime *rtd)
{
        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rtd->codec;
        struct snd_soc_dapm_context *dapm = &codec->dapm;

        /* Add davinci-evm specific widgets */
        snd_soc_dapm_new_controls(dapm, aic3x_dapm_widgets,
                                  ARRAY_SIZE(aic3x_dapm_widgets));

        /* Set up davinci-evm specific audio path audio_map */
        snd_soc_dapm_add_routes(dapm, audio_map, ARRAY_SIZE(audio_map));

        /* not connected */
        snd_soc_dapm_disable_pin(dapm, "MONO_LOUT");
        snd_soc_dapm_disable_pin(dapm, "HPLCOM");
        snd_soc_dapm_disable_pin(dapm, "HPRCOM");

        /* always connected */
        snd_soc_dapm_enable_pin(dapm, "Headphone Jack");
        snd_soc_dapm_enable_pin(dapm, "Line Out");
        snd_soc_dapm_enable_pin(dapm, "Mic Jack");
        snd_soc_dapm_enable_pin(dapm, "Line In");

        return 0;
}

/* davinci-evm digital audio interface glue - connects codec <--> CPU */
static struct snd_soc_dai_link com335x_dai = {
        .name = "TLV320AIC3X",
        .stream_name = "AIC3X",
        .cpu_dai_name = "davinci-mcasp.1",
        .codec_dai_name = "tlv320aic3x-hifi",
        .codec_name = "tlv320aic3x-codec.1-001b",
        .platform_name = "davinci-pcm-audio",
        .init = com335x_aic3x_init,
        .ops = &com335x_ops,
};

static struct snd_soc_card am335x_snd_soc_card = {
        .name = "COM335X EVM",
        .dai_link = &com335x_dai,
        .num_links = 1,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evm_snd_device;

static int __init com335x_tlv320_init(void)
{
        int ret;

        evm_snd_device = platform_device_alloc("soc-audio", 0);
        if (!evm_snd_device)
                return -ENOMEM;

        platform_set_drvdata(evm_snd_device, &am335x_snd_soc_card);

        ret = platform_device_add(evm_snd_device);
        if (ret)
                platform_device_put(evm_snd_device);

        return ret;
}

static void __exit com335x_tlv320_exit(void)
{
        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evm_snd_device);
}

module_init(com335x_tlv320_init);
module_exit(com335x_tlv320_exit);

MODULE_AUTHOR("rong gang");
MODULE_DESCRIPTION("EAC COM335X ASoC driver");
MODULE_LICENSE("GPL");

网友C:
正解,我也移植果果TLV320AIC31,基本上就是这个步骤

楼主:
我声卡设备注册上了,i2c测试也正常,但是i2s上没有信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声卡设备注册上了,i2c测试也正常,但是i2s上没有信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抱歉,我的等级太低,无回复留言的权限,TLV320AIC31IRHBR 我调的是在这个,不过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声卡设备注册上了,i2c测试也正常,但是i2s上没有信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看看是不是通道没有配置好......

网友D(2016-05-26):
版主问题解决了吗? 求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