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ADC精度(II):解释总不可调整误差

楼主(2016-02-29):
在第一篇ADC精度帖子中,我们确定了模数转换器 (ADC) 的分辨率和精度间的差异。现在我们深入研究一下对ADC总精度产生影响的因素,通常是指总不可调整误差 (TUE)。
曾经想到过ADC的TUE技术规格中的“总”代表什么吗?他是不是简单到将ADC数据表的所有DC误差技术规格(即偏移电压,增益误差,INL)相加,还是要更复杂一些?事实上,TUE是总系统误差相对于ADC工作输入范围的比率。
更确切地说,TUE是单位为最低有效位 (LSB) 的DC误差技术规格。最低有效位 (LSB) 代表ADC的实际和理想传递函数之间的最大偏离。这个技术规格假定未执行系统级校准。在概念上,TUE是ADC运行方式中以下非理想类型数值的组合:
  • 偏移误差 (VOS):如图1所示,ADC实际和理想传递曲线间的恒定差异。这个值是测得的将ADC输入短接至地而获得的数字输出。

1. ADC偏移误差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关系
  • 增益误差:ADC输出的实际和理想斜率之间的差异。他通常表示为满量程输出码上的ADC范围或最大误差的比率。如图2中所示,增益误差的绝对值在模拟输入接近满量程值时增加。

2. ADC增益误差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关系
  • 积分非线性 (INL):实际ADC传递曲线到理想直线运行方式的最大非线性偏离。ADC的INL响应没有一定的形状,并且取决于内部电路架构,以及由前端信号调节电路导致的失真。

3. ADC INL误差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ADC数据表指定所有上述DC误差的典型值和最大值,但是未指定TUE这方面的数值。计算TUE的最大值可不像将所有单独的DC误差最大值加在一起那么简单。这是因为所有这些误差是不相关的,并且在出现最差偏移的情况下,增益和线性误差也许不全都出现在ADC传递函数的同一个输入电压上。因此,误差的简单求和也许使系统精度看起来未必那么差。这在应用的动态范围被限制在传递函数的中间时更是如此。
在这典型数据采集系统中,与ADC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输入驱动器和一个电压基准,他们也会影响总体偏移和增益误差。因此,在大多数没有校准的系统中,偏移和增益误差决定了计算TUE最大值时用到的INL。计算特定模拟输入电压上的最大TUE的推荐方法是,那一点上所有单个误差最大值的和方根,(方程式1)。将所有这些误差转换为同样的单位很重要,通常转换为LSB。
方程式1生成一个针对TUE的典型“蝴蝶结”形状的误差图。对于具有较高偏移误差的系统,“蝴蝶结”图有一个更厚的结(图4A)。相反,对于增益误差较高的系统,“蝴蝶结”的结变薄,而弓形变厚(图4B)。
4.“蝴蝶结形状的ADC TUE与输入电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由于误差取决于ADC工作时的输入电压范围,所以没有计算ADC最大TUE的确定公式。如果系统不要求采用整个ADC输入范围,你可以通过使ADC远离其传递函数的端点运行来大大减少TUE。

网友A:
确实是非常经典和有用的**,但是基础不够的话,确实很难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