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光耦可以把负载接到设计,集电极接电源吗?

楼主(2016-02-29):
在电流比较小的情况下,光耦可以把负载接到设计,集电极接电源,实现一个高端开关吗??

网友A:
可以如图

网友B:
这负载能力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负载能力太小了吧

负载本来就很小,只是电压比较高,之前想用继电器,发现继电器电压不够。还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高边开关(高电压,小电流)。

就是想知道 随着三极管射集电压升高,三级管是否能维持导通状态,毕竟如果是普通的NPN管子,肯定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这个光藕,高低端用都一样,继电器耐压几千伏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光藕,高低端用都一样,继电器耐压几千伏的都有.

求推荐一下成本低,体积小,能耐直流80V的继电器。电流小点没关系。因为我本来想做高低电平切换的,单刀双掷继电器就更好了。

我没找到,翻了一些继电器的资料,直流电压都不高,据网上说因为拉弧的问题,控制直流高电压不容易,也不知道真假。

网友D:
当然可以啊~

网友E:
小电流而且是电阻性负载不容易拉弧的。

网友E:
光耦CE耐压80V的也不好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