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IC推荐

楼主(2016-02-29):
最近在找一款音频IC器件,主要用途就是内置一句到2句语音,外部给一个触发信号,触发了就播放,最好能带驱动小喇叭的电路或者功能,内置Flash或者外置也可以啊,最好内置的了,我就仅仅需要50字以内的一段话,越简单越好,望大家推荐一款,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在线等大虾们

网友A:
ISD系列的语音芯片,自己在网上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D系列的语音芯片,自己在网上搜吧。

谢了,我先去看看

网友B:
是不是这样的?我在的公司就是做语音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样的?我在的公司就是做语音IC。

基本上市是这样的,我在统计统计需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SD系列的语音芯片,自己在网上搜吧。

ISD系列的语音芯片可以用51单片机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SD系列的语音芯片可以用51单片机控制吗

可以的。只是ISD的价格可能要贵一些,性价比不高。不考虑成本的因素,可以用ISD。

网友B:
ye88.ys168.com这个网站可以录制声音,不是合成的,是真人按照你的需求录制。较简单的一句话大概就50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SD系列的语音芯片可以用51单片机控制吗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