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器是什么???

楼主(2016-02-29):
整流器是什么,有什么用???

网友A:
整流器(英文:rectifier)是把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的装置,可用于供电装置及侦测无线电信号等。整流器可以由真空管,引燃管,固态矽半导体二极管,汞弧等制成。
作用一般就是把交流电变为直流电

网友B:
这类问题最好看教科书。

网友C:
这个在网上一查就知道了哦

网友D:
整流器是一个整流装置,简单的说就是将交流(AC)转化为直流(DC)的装置。它有两个主要功能:第一,将交流电(AC)变成直流电(DC),经滤波后供给负载,或者供给逆变器;第二,给蓄电池提供充电电压。因此,它同时又起到一个充电器的作用

网友:
这个整流器就是个调整电流的装置,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