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mdk5 ram调试stm32f030疑问

楼主(2016-02-29):
mdk5ram调试的时候可以调试,但点击reset会跳到错误地址,只有关闭调试再打开调试才可以运行ram调试,前提是还需要点击load,程序才可以正常在ram调试,为什么会这样的

网友A:
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的

网友A:
复位后又不是从0X2000000开始,默认从0X08000000;

网友B:
楼上说到了点子了. 当然可以通过改变 BOOTx 的信号来实现. 不过两个 BOOT 位一起修改在 F0 上需要更改配置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后又不是从0X2000000开始,默认从0X08000000;

他不是加入一个RAM.ini文件,作为RAM的配置文件,起到复位指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后又不是从0X2000000开始,默认从0X08000000;

复位后指针跑飞,但为什么重新debug又可以了的,重新debug不也是复位么?还是跟复位不同的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不是加入一个RAM.ini文件,作为RAM的配置文件,起到复位指针作用。

没研究过,你可以仔细研究下KEIL手册看看是否有这方面的描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复位后指针跑飞,但为什么重新debug又可以了的,重新debug不也是复位么?还是跟复位不同的操作的 ...

调试器在下载后帮你重设了PC指针,仅此一次。

你运行中复位,不会再帮你重设PC指针。。。

所以,你复位不行,  重下载可以。

变通的办法,  应该是可以在FLASH里烧一个精简BOOT,  运行中复位后会运行BOOT,BOOT跳转到RAM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器在下载后帮你重设了PC指针,仅此一次。

你运行中复位,不会再帮你重设PC指针。。。

好主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