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这里用什么方法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楼主(2016-02-29):
以上电路,用于驱驱动两个大LED灯. 每一个灯的压降是3V 两就是6V .大电阻压降也是6V . 工作电流是1A

以上电路电阻已经到50W了,但还是很热,.可能有80度.

请问用什么电源IC可以代替这个大电阻? LDO 恒流驱动IC  或者什么? 当然越简简越好.

谢谢 !

网友A:
:L
LZ不知道有开关电源吗?

网友B:
这50W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现在有专门的LED驱动IC可以用了

网友C:
比如PT4115啥的,便宜又好又用。。。。

网友D:
IC一抓一大把,随便找一颗都比你这个好的多啊

网友D:
看你MOS是PWM驱动的,莫非你这是PWM调光电路?如果是的话,用毫欧级的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是PWM 调光电路,
12V共电. LED只是6V  用豪欧级的电阻?

网友E:
能不能串6V的稳压管?

网友F:
楼主为什么不把这两个LED分开呢

网友G:
只是为了减少热量的话,用开关降压芯片,把12V降到7V,然后供给R1,再适当减小R1的值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输出6V然后不用电阻?? 不明白.
谢谢!!

网友H:
去掉电阻,你PWM波用50%占空比不就是6V啦,还用什么电阻哦;

确定这样不会烧?

网友I:
选择稳流电流, 限流电阻可取消

网友J:
选两个6V的灯泡,串联,

网友K:
电阻连6w 都不到....
你不知道能串电感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选择稳流电流, 限流电阻可取消

稳流电路要是线性稳流,那就是稳流电路发热了,还不是一样热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输出6V然后不用电阻?? 不明白.
谢谢!!

因为每个LED压降会有差异,一致性没那么好,所以供电电压需要留点余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去掉电阻,你PWM波用50%占空比不就是6V啦,还用什么电阻哦;

不会,你把载波做高一点,10-20K应该就可以;

网友L:
加个电感做成PWM降压电路。

网友M:
晕哦,怎么能用电阻来分压降压。用BUCK电路来实现啊,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