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嵌入式开发板]iTOP-4412开发板linux 系统存储空间的修改

楼主:
    这里我们以修改成 1G 存储空间为例来讲解修改方法, 如果需要改
成其他大小的存储空间,参照此方法修改即可。
    首先连接好 iTOP-4412 开发板的调试串口到 pc 上,在 pc
windows 系统下打开串口调试工具。开发板上电,在串口调试工具里
按任意 pc 键盘的任意按键使开发板进入 uboot 命令行模式,如下图
所示:
然后在 uboot 输入分区命令:“fdisk -c0 1024 300 300” ,如下图
所示:
    上面图片里的命令是把 emmc 分区,其中的 1024 linux 的存储
空间,单位是 MB,也就是 1G。如果想分配更大的空间修改这个值即
可。
执行完上面的命令,如下图所示:
然后在 uboot 命令行分别输入下面的命令,格式化分区:
fatformatmmc 0:1
ext3format mmc 0:2
ext3format mmc 0:3
ext3format mmc 0:4
    至此 EMMC 的分区已经只做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linux 文件系
统,拷贝光盘“linux/root_xxxxxxxx.tar.gz” (xxxxxxxx 是版本日
期, ) 到 Ubuntu 虚拟机上, 例如我里拷贝到了 “/home/topeet/linux
目录,如下图所示:
然后使用“tar  -xvf  root_20140912.tar.gz”命令解压 linux
件系统,如下图所示:
解压完成后, 输入“ls” 命令, 可以看到生成了” root “文件夹,
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输入“make_ext4fs -s -l 996147200 -a root -Llinux
system.img root”命令生成“system.img” ,如下图所示:
注意:使用”make_ext4fs“命令前,确认已经安装好编译 linux
件系统需要的软件包了,安装方法可以参照使手册的“6.3.5  生成
system.img”小节。
    下面来看一下命令“make_ext4fs  -s  -l  996147200  -a  root  -L  linux
system.img  root” , 这个命令里面的“996147200” 就是指定了 linux
存储空间的大小了,即:996x1024x1024=996MB(在前面的分区里我
们分配的是 1G 的空间,里我们需要预留几兆的空间,所以设置为
996MB
     然后把生成的“system.img”烧写到 iTOP-4412 开发板,开发板
启动进入到 linux 系统, 输入“df” 命令, 可以看到 linux 存储空间
变成 996MB 了,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面的讲解我们已经清楚了怎么扩展存储空间,例如把存贮
空间改成 2G,那我们只需要修改下两个地方:
1fdisk -c 0 2048300 300
2)  make_ext4fs  -s  -l  2092957696  -a  root  -L  linux  system.img  root
其中的 2092957696 1996x1024x1024=1996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