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251和n79e825有哪些不同?怎样烧写程序?

楼主(2016-02-29):
n79e8251和n79e825有哪些不同?怎样烧写程序?

网友A:
只有N79E825吧,没有N79E8251吧,应该是N79E2051吧。用ISP-ICP烧录。欢迎加QQ,帮你解答更多的问题。QQ:2355898184

楼主:
有这个型号,还有型号N79E8251A,网上可以查到有关资料,但是怎样烧写还是不清楚。

网友B:
烧写都一样的,用ICP烧录

楼主:
电脑上要用新唐的软件吧?用哪个呢?
其他芯片的isp烧写软件可以吗?比如atmel,AT89s52的?

楼主:
以前用的(玩的)都是管脚和ATMEL兼容的,不知道新唐的为什么要另搞一套?包括电源脚和主流的芯片都不一样

网友C:
烧写方法都一样吧,都是用ISP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写方法都一样吧,都是用ISP方式

想请教一下具体的操作:是使用通用的ISP硬件和电脑软件还是专用的?和其他品牌的芯片的烧写时序是否相同?

网友D:
烧写都是一样的,主要是弄清楚对应的原厂型号就行了,这颗原装型号应该是W79E825

网友E:
flash大小不一样吧,RAM大小也不同

网友F:
新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推出全新低成本的8051单片机ISP烧录工具,适用于Flash-based系列的8051单片机产品。新唐科技Flash-based系列8051单片机,内建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在线烧录的功能,乃业界的先驱,透过该介面可直接对已製造好的产品进行MCU程式**体烧录,方便客户进行产品的韧体更新。
  新唐科技前身为华邦电子旗下之逻辑产品事业群,其辖下微控制器产品中心十几年来致力于8051单片机相关产品的开发,提供客户多样性的选择,其可靠与稳定的品质,已在市场上建立优良的口碑,成为华人地区最大的8051单片机供应商之一。
       新唐科技全新的D版本单片机 ISP Programmer,兼具连线使用与离线使用的功能。连线使用时,透过USB介面连接到PC,直接对MCU进行烧录,又因本身具有储存的功能,也可预先下载程式码以备离线时使用。而离线使用时,便将预先下载的程式码,烧录至MCU。
  连线状态适用于客户的开发阶段,工程师将编译完成的程式码直接透过ISP Programmer烧录至MCU。而离线状态则特别适用于生产线的烧录与测试,藉着数个预载不同用途程式码的ISP Programmer在生产线交替使用,可将测试与最后的烧录整合于生产过程,大幅提高了客户生产测试的弹性!
  有了8051 ISP Programmer,让客户不再依赖复杂的传统烧录器,而其低廉的价格,更帮客户省下了购置昂贵烧录器的费用。相关软件请来电咨询索取。

网友G:
烧写程序是一样的,用nu-link或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