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功率放大电路不知怎么理解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6-02-29):
看书看到的一个功率放大电路对左边的部分不是很理解,不知道他在电路中起的作用是什么,麻烦大神给解释一下下。右侧的电路是一个IR640和一个震荡线圈

楼主:
为了求助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右边LC极可能是谐振、选频,所以是高频无线电的范畴。

网友B:
左边是RC将电源滤波,滤波后再用2电阻给三极管产生偏置

网友C:
这个提问,没说清楚,最好把整个电路的背景,以及整个电路都贴出来,这样才好判断这个局部电路在整个电路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