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知识讨论

楼主(2016-02-29):
如题,关于阻抗匹配相关的知识的内容,我们在进行硬件设计中是经常用到的,再者跟大家一块的介绍讨论下的。。

楼主:
关于阻抗匹配的,最多的应用时RS485等总线的应用中,阻抗匹配(impedance matching) 信号源内阻与所接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大小相等且相位相同,或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与所接负载阻抗的大小相等且相位相同,分别称为传输线的输入端或输出端处于阻抗匹配状态,简称为阻抗匹配。否则,便称为阻抗失配。有时也直接叫做匹配或失配。

楼主:
对电子设备互连来说,例如信号源连放大器,前级连后级,只要后一级的输入阻抗大于前一级的输出阻抗5-10倍以上,就可认为阻抗匹配良好;对于放大器连接音箱来说,电子管机应选用与其输出端标称阻抗相等或接近的音箱,而晶体管放大器则无此限制,可以接任何阻抗的音箱。

楼主:
输入端阻抗匹配时,传输线获得最大功率;在输出端阻抗匹配的情况下,传输线上只有向终端行进的电压波和电流波,携带的能量全部为负载所吸收。
在阻抗失配的情况下,传输线上将同时存在-射波和应射波。

网友A:
对于低频电路,可以不用考虑的

网友B:
我这也有一个关于平衡电阻的知识资料的分享给大家了

网友C:
楼上的资料我分享了,阻抗匹配在工控设备的设计正经常用的。

网友D:
我这有个相关的阻抗匹配的资料给大家分享下的

。。。。这一会会有找不出来了啊,,下去找着了在给贡献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