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LCD12864指定位置反白显示程序

楼主(2016-02-29):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NOP()
    #define xtal 8
    #define CS   PB5
    #define SID  PB6
    #define SCLK PB7

    #define Set_CS()    DDRB |= (1<<CS);PORTB |= (1<<CS)
    #define Set_SID()   DDRB |= (1<<SID);PORTB |= (1<<SID)
    #define Set_SCLK()  DDRB |= (1<<SCLK);PORTB |= (1<<SCLK)

    #define Clr_CS()    DDRB |= (1<<CS);PORTB &=~(1<<CS)
    #define Clr_SID()   DDRB |= (1<<SID);PORTB &=~(1<<SID)
    #define Clr_SCLK()  DDRB |= (1<<SCLK);PORTB &=~(1<<SCLK)

    //====================================================================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子程序
    void W_1byte(uchar RW, uchar RS, uchar W_data);
    void Write_8bits(uint W_bits);
    void LCD_Init(void);
    void Char_Set_XY(uchar x, uchar y, uchar *p);
    void Set_Draw(void);
    //设定哪一行,从那一个位置开始到那一个位置结束使用反白
    //x=液晶屏上汉字的位置(1~8);end_x=汉字结束的地址(1~8);y=1~4行
    //clear=1:清除反白;clear=0:设置反白;
    void Set_White(uchar x,uchar y,uchar end_x,uchar clear);
    void Draw_Pic(uchar x, uchar y, const uchar *Draw);
    /*
    /********************************************************************
    ********************************************************************/
    const uchar PIC1[64][16]={
    /*--  调入了一幅图像: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atmel.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const uchar PIC2[64][16]={
    /*--  调入了一幅图像: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AVR.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3,
...
    };

    /********************************************************************/

    void main()
    {
        uchar i = 0;
        PORTB = 0XFF;           //
        DDRB = 0XFF;            //PB口全部设为输出模式
        Clr_CS();
        Clr_SID();
        Clr_SCLK();
        LCD_Init();
        Delay(50);
        LCD_Init();             //初始化两边是关键,否则液晶上电重起将不能显示
        while(1)
        {
            nop();
            nop();
            Delay(500);
            Char_Set_XY(0,0,"ST7920_3_wires");
            Char_Set_XY(2,1,"反白练习");
            Char_Set_XY(0,2,"可以单字反白或不");
            Char_Set_XY(3,3,"反白");
            Delay(2000);
            Delay(2000);
            Set_Draw();
            Delay(100);
            Set_White(1,1,7,0);         //第1行,第1个汉字位置到第8汉字位置反白
            Set_White(3,2,6,0);         //第2行,第3个汉字位置到第6汉字位置反白
            Set_White(1,3,8,0);         //第3行,第1个汉字位置到第8汉字位置反白
            Set_White(4,4,5,0);         //第4行,第4个汉字位置到第5汉字位置反白
            Delay(2000);
            Delay(2000);
            Set_White(4,1,4,1);         //第1行,第4个汉字位置等取消反白
            Set_White(5,2,5,1);         //第2行,第5个汉字位置等取消反白
            Set_White(6,3,6,1);         //第3行,第6个汉字位置等取消反白
            Set_White(4,4,4,1);         //第4行,第4个汉字位置等取消反白
            Delay(2000);
            Delay(2000);
            Set_White(1,1,1,1);         //
            Set_White(3,2,3,1);         //
            Set_White(2,3,2,1);         //
            Set_White(5,4,5,1);         //
            Delay(2000);
            Delay(2000);
            Set_White(1,1,8,1);         //第1行,第1个汉字位置到第8汉字位置取消反白
            Set_White(1,2,8,1);         //第2行,第1个汉字位置到第8汉字位置取消反白
            Set_White(1,3,8,1);         //第3行,第1个汉字位置到第8汉字位置取消反白
            Set_White(1,4,8,1);         //第4行,第1个汉字位置到第8汉字位置取消反白

            Delay(2000);
            Delay(2000);
            W_1byte(0,0,0x30);      //基本指令集,,绘图显示OFF
            W_1byte(0,0,0x01);      //清除显示
            W_1byte(0,0,0x01);      //清除显示
            W_1byte(0,0,0x01);      //清除显示
            Set_Draw();
            Delay(100);
            Draw_Pic(0,0,*PIC1);    //先替换液晶内部RAM中的数据,再开显示
            W_1byte(0,0,0x36);      //8BIT控制界面,扩充指令集,,绘图显示ON
            Delay(5000);
            W_1byte(0,0,0x34);      //绘图显示OFF,主要解决画图时拖尾的现象,即先
                                    //替换好液晶内部RAM中的数据在开显示。
            Draw_Pic(0,0,*PIC2);
            W_1byte(0,0,0x36);      //8BIT控制界面,扩充指令集,绘图显示ON
            Delay(5000);
                                    //画完图后要显示文字要重新设置成普通模式
            W_1byte(0,0,0x30);      //基本指令集,,绘图显示OFF
            W_1byte(0,0,0x01);      //清除显示

        }
    }

楼主:
/******************************************************************/
    void LCD_Init(void)
    {
        uchar cmd;
        cmd=0x30;           //功能设置 8位数据,基本指令
        W_1byte(0,0,cmd);
        Delay(2);
        cmd=0x0C;           //显示状态 ON,游标OFF,反白OFF
        W_1byte(0,0,cmd);   //写指令
        Delay(2);
        cmd=0x01;           //清除显示
        W_1byte(0,0,cmd);   //写指令
        Delay(2);
        cmd=0x02;           //地址归位
        W_1byte(0,0,cmd);   //写指令
        Delay(2);
        cmd=0x80;           //设置DDRAM地址
        W_1byte(0,0,cmd);   //写指令
        Delay(2);           //延时
    }
    /*******************************************************************
    函 数 名:W_1byte
    入口参数:RW、RS、W_data
    出口参数:无
    建立日期:2007年3月3日
    修改日期:
    函数作用:写一个字节的数据到12864液晶,包括指令和数据
    说    明:RW=1,从液晶读数据到MCU;RW=0,写一个数据到液晶;
             (一般RW都设为0,即只向液晶写数据,不读数据)
              RS=1,写入的是数据;RS=0,写入的是指令;
              一般模式:RW=0,RS=1;写数据
                        RW=0,RS=0;写指令
    ********************************************************************/
    void W_1byte(uchar RW, uchar RS, uchar W_data)
    {
        uint H_data,L_data,S_ID = 0xf8;  //11111RWRS0
        if(RW == 0)
        {
            S_ID &=~ 0x04;
        }
        else                    //if(RW==1)
        {
            S_ID |= 0X04;
        }
        if(RS == 0)
        {
            S_ID &=~ 0x02;
        }
        else                    //if(RS==1)
        {
            S_ID |= 0X02;
        }
        H_data = W_data;
        H_data &= 0xf0;         //屏蔽低4位的数据
        L_data = W_data;        //xxxx0000格式
        L_data &= 0x0f;         //屏蔽高4位的数据
        L_data <<= 4;         //xxxx0000格式
        Set_CS();
        Write_8bits(S_ID);      //发送S_ID
        Write_8bits(H_data);    //发送H_data
        Write_8bits(L_data);    //发送L_data
        Clr_CS();
    }
    /********************************************************************
    函 数 名:Write_8bits
    入口参数:W_bits
    出口参数:无
    建立日期:2007年3月3日
    修改日期:
    函数作用:负责串行输出8个bit位
    说    明:
    ********************************************************************/
    void Write_8bits(uint W_bits)
    {
        uint i,Temp_data;
        for(i=0; i<8; i++)
        {
            Temp_data = W_bits;
            Temp_data <<= i;
            if((Temp_data&0x80)==0)
            {
                Clr_SID();
            }
            else
            {
                Set_SID();
            }
            nop();
            Set_SCLK();
            nop();
            nop();
            Clr_SCLK();
            nop();
            Clr_SID();
        }
    }
    /********************************************************************
    函 数 名:Delay
    入口参数:ms
    出口参数:无
    建立日期:2007年3月3日
    修改日期:
    函数作用:毫秒级的延时程序,当晶振为12Mhz时,xtal=12;
    说    明: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
        while(ms--)
       {
         for(i=1;i<(uint)(xtal*143-2);i++)
             ;
       }
    }
    //===================================================================*/
    /********************************************************************
    函 数 名:Char_Set_XY
    入口参数:x,y,*p
    出口参数:无
    建立日期:2007年8月26日
    修改日期:
    函数作用:
    说    明:
    ********************************************************************/
    void Char_Set_XY(uchar x, uchar y, uchar *p)
    {
         if(y == 0)
        {
            W_1byte(0,0,(0x80+x));
        }
        if(y == 1)
        {
            W_1byte(0,0,(0x90+x));
        }
        if(y == 2)
        {
            W_1byte(0,0,(0x88+x));
        }
        if(y == 3)
        {
            W_1byte(0,0,(0x98+x));
        }
        while(*p != 0)
        {
            W_1byte(0,1,*p++);
        }
    }
    //===================================================================*/

    /********************************************************************
    函 数 名:Set_Draw(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建立日期:2007年8月26日
    修改日期:
    函数作用:
    说    明:
    ********************************************************************/
    void Set_Draw(void)
    {
        //W_1byte(0,0,0x01);            //清屏
        Delay(20);                  //延时
        //W_1byte(0,0,0x34);            //8BIT控制界面,扩充指令集,,绘图显示OFF
        W_1byte(0,0,0x36);
        Delay(20);                  //延时
    }

楼主:
//===================================================================*/
    /********************************************************************
    函 数 名:Draw_Pic  128*64
    入口参数:x,y,*Draw
    出口参数:无
    建立日期:2007年8月26日
    修改日期:
    函数作用:
    说    明:
    ********************************************************************/
    /*************************************************/

    void Draw_Pic(uchar x, uchar y, const uchar *Draw)
    {
        uchar i, j, temp_x, temp_y;     //
        temp_x = x;                     //
        temp_y = y;                     //
        temp_x |= 0x80;                 //
        temp_y |= 0x80;                 //
        for(i=0;i<32;i++ )               //上半屏32行
        {
            W_1byte(0,0,temp_y++);      //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0
            W_1byte(0,0,temp_x);        //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0
            for(j=0;j<16;j++)            //
            {
                 W_1byte(0,1,*Draw++);  //
            }
        }

        temp_x = 0x88;                  //
        temp_y = 0x80;                  //
        j = 0;                          //
        for(;i<64;i++ )
        {
            W_1byte(0,0,temp_y++);      //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
            W_1byte(0,0,temp_x);        //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
            for(j=0;j<16;j++)
            {
                 W_1byte(0,1,*Draw++);  //
            }
        }

    }
    /**************************************************/
    /**************************************************/
    void Set_White(uchar x,uchar y,uchar end_x,uchar clear)
    {
        uchar i, j, white_x, white_y,white_end_x,clr_x,clr_y;       //
        white_end_x = (end_x-x+1);
        white_end_x <<= 1;
        if(y==1)
        {
            white_x = (0x80+x-1);
            white_y = 0x80;
            clr_x = 0x80;
            clr_y = 0x80;
        }
        else if(y==2)
        {
            white_x = (0x80+x-1);
            white_y = 0x90;
            clr_x = 0x80;
            clr_y = 0x90;
        }
        else if(y==3)
        {
            white_x = (0x88+x-1);
            white_y = 0x80;
            clr_x = 0x88;
            clr_y = 0x80;
        }
        else if(y==4)
        {
            white_x = (0x88+x-1);
            white_y = 0x90;
            clr_x = 0x88;
            clr_y = 0x90;
        }
        if(clear==0)//要反白时,先将整行的液晶全部清成不反白(此处行指y)
        {
            for(i=0;i<16;i++ )           //16行
            {
                W_1byte(0,0,clr_y++);   //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0
                W_1byte(0,0,clr_x);     //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0
                for(j=0;j<16;j++)        //
                {
                    W_1byte(0,1,0x00);  //清成不反白
                    nop();
                }
            }
        }
        nop();
        for(i=0;i<16;i++ )               //16行,因为是16*16汉字
        {
            W_1byte(0,0,white_y++);     //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0
            W_1byte(0,0,white_x);       //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0
            for(j=0;j<white_end_x;j++)   //
            {
                 if(clear==1)
                 {
                    W_1byte(0,1,0x00); //取消这一行的8个点的反白,液晶地址自动加1
                                       //(此处行指一个一个液晶点所组成的行)
                 }
                 else
                 {
                    W_1byte(0,1,0xff); //反白这一行的8个点,液晶地址自动加1
                                       //(此处行指一个一个液晶点所组成的行)
                 }
                 nop();
            }
        }
    }
    /*************************************************/

网友A:
这个LCD的程序是串行的吧

网友B:
这个反白和画图不一样的道理吗

网友C:
#define Set_CS()    DDRB |= (1<<CS)ORTB |= (1<<CS)
    #define Set_SID()   DDRB |= (1<<SID)ORTB |= (1<<SID)
    #define Set_SCLK()  DDRB |= (1<<SCLK)ORTB |= (1<<SCLK)

    #define Clr_CS()    DDRB |= (1<<CS)ORTB &=~(1<<CS)
    #define Clr_SID()   DDRB |= (1<<SID)ORTB &=~(1<<SID)
    #define Clr_SCLK()  DDRB |= (1<<SCLK)ORTB &=~(1<<SCLK)

网友C:
为何前面几行都混用那个表情了,?楼主重新编辑看看有没有禁用表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