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精密电压源/电流源设计思路

楼主(2016-02-29):
            4  两只主电源变压器 捷克talema 333VA  37V 9A  作为正负电源变压器。
              5 一只控制变压器  正负15V, 作为单片机电源 和 驱动功率管 电源。
              6 两只电流互感器,套在正负电源二次侧作为取样端。
              7 两个延时启动硬件控制电路,和提供 MCU控制引脚。
              8 两个直流回路取样电路,作为过流保护硬件电路 和 提供 MCU取样引脚。
              9 两只高精度电位器 作为 电位器给定输入,更直观显示。
二  主要软件部分
     1,主控机软件, 包含液晶显示器函数,按键输入扫描函数,电位器给定函数,与正负控制MCU通讯函数
     2,正负电源控制 , PWM发生函数   , AD电压电流采样函数, 与主控机通讯函数,
主控 完成人机界面,LCD1264液晶显示 和 按键输入 ,已经电位器给定输入。 并且指令发送到 两个副控制单片机,完成电压或者电流调整。三  工作流程:                   1,正负电源两个控制器 扫描一下外部输出端子是否被短路,如果短路,则显示在液晶屏上 正/负电源短路,不能启动电源XXX,请检查XXX位置。
                                     2,下一步液晶屏提示 电压源模式/电流源模式,选择,如果默认 1分钟(可修改等待时间)之后自动跳转到电压源模式。
                                     3,启动正负电源,可预先设置延时启动时间,或者硬件自控延时启动。采集整流滤波电容半压信号为参考值。
                                     4,启动完成后,开始工作,。 采集电压信号 显示在液晶屏上, 双路采集电流,套在电源变压器二次侧互感器一路交流采集,主电源电线回路 串接采样电阻采集,   显示在液晶屏上, 并且计算出功率值。
                                      5,如果电路发生过流, 可设定电流值大小,通过正负电源控制单片机切断主电源,并且液晶屏提示 XXX过流,请检查电路。  或者 电路硬件自动切断主电源。
四  电流源模式需要完成的任务,  组成闭环控制回路,  通过按键或者电位器 给定值 ,   不断地判断 采样电阻给出的 电流数字, 调整PWM信号 ,从而控制电源管子导通时间。    用7.3728 M 的晶振, 256的TOP值,  1个预分频, 得出 工作频率 28.8KHZ,大于20KHZ, 在听觉范围之外, 可行, 分辨率 1 / 256  X 40 = 0.15625 的调整性能,   10位AD采样信号,0.039A 的采样精度
五 电压源模式: 不断采集电源信号,然后与设定值对比,然后 控制PWM 调整  电源管的导通时间。
六。  硬件难点部分: 1 ,两组电源管 NPN/ PNP,  每组 四只  的配对问题,  考虑用随机方法+匹配负载 来解决电流不均衡问题。
                                    2,  主控 与  控制  多机通讯问题, 三种通讯方式, UART 异步串口,  SPI同步串口, TWI(I2C), 如果针对电平不一致的单片机,考虑用  高速光耦 6N137 进行隔离。
                                    3, PWM信号的放大,  首先用光耦 4N25隔离信号,然后用 15V电源  5551 /5401(考虑用运放OP07  NE5532) 进行预放大 , 然后用 中功率管  TIP 35C/TIP 36 c (tip 41 c / tip 42c) 最后一次放大, 然后接功率管。
七, 可充电控制, , 需要与充电控制板通讯接口 ,,提供普通铅酸蓄电池恒流冲电,, 提供锂电池的恒压恒流模式,,

网友A:
两组电源管 NPN/ PNP,  每组 四只  的配对问题,  考虑用随机方法+匹配负载 来解决电流不均衡问题。

网友B:
这个三极管和mos管在设计的时候还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C:
没有复制完整。。。。。。。

网友D:
用PWM波能控制电源的正负以及大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PWM波能控制电源的正负以及大小吗

正负肯定控制不了,电流大小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F:
  组成闭环控制回路,  通过按键或者电位器 给定值 ,   不断地判断 采样电阻给出的 电流数字, 调整PWM信号 ,从而控制电源管子导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