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sd+fatfs

楼主(2016-02-29):
最近在移植fatfs,void main()
{

      int i;
     unsigned char buffer[512];:'(
CLKCONCMD = 0x80; while (CLKCONSTA != 0x80);        // 32MHz
      SD_Delay(0xffff);
     while(SD_Init())
      {
          retry1++;
          if(retry1>20)
          {
                  //printstr("ERROR: SD card initialize fail!\r\n");
                  while(1);
          }
      }
   res = f_mount(0, &fs);
   res = f_open( &file , "0:/Demo.TXT" , FA_CREATE_NEW | FA_WRITE);

     if(res!=FR_OK)
      {
          while(1);
      }

}
   我的主函数运行返回都是res_ok  ,但是用读卡器打开sd卡看之后,sd卡里面什么都没有?我就无语了,如果有做过的伙伴帮忙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没折腾过这个,帮顶

网友B:
fatfs是什么

网友:
FatFs是一个通用的文件系统模块,用于在小型嵌入式系统中实现FAT文件系统

网友C:
用标准C语言编写,所以具有良好的硬件平**立性,可以移植到8051、PIC、AVR、SH、Z80、H8、ARM等系列单片机上而只需做简单的修改

网友D:
sd卡没有写进去

网友E:
单步调试过未
可以先格式化SD卡

网友F:
你试着用串口输出数据

网友F:
spi的读取最好用模拟的,速度不要太快。

网友F:
你查看一下你的SD卡是不是太大了?最好不超过256m

网友F:
res = f_open( &file , "0:/Demo.TXT" , FA_CREATE_NEW | FA_WRITE);

file变量在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