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EINT()和 _BIS_SR()

楼主(2016-02-29):
    _EINT();和  _BIS_SR(LPM0_bits + GIE);   什么区别,程序中用到 _EINT()就正常,用后者就不行,怎么回事,怎么做到一致

网友A:
在不同的版本上略有差异,其实你可以这样写BIS_SR(GIE),就能完全规避这个问题

网友B:
前者同时完成2个设置,进入LPM0模式同时使能全局中断。
后者只是使能了全局中断。

网友:
#define _EINT()        __enable_interrupt()
__intrinsic unsigned short _BIS_SR_IRQ(unsigned short);
应该在头文件定义的

网友C:
BIS_SR用于对寄存器数值进行操作,该函数其实是一个宏定义,在in430.h头文件中可以找到这个宏定义,如下:#define _BIS_SR(x)   _bis_SR_register(x)。

网友D:
第一个是使能总中断的函数。第二个是进入低功耗的设置。不是一码事啊。

网友E:
这两个函数用的确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