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烧录失败 我需要怎么找到原因?

楼主(2016-02-29):
我有一个u1 烧录ma805-24芯片  刚刚拿到一个新的u1 也是以前那种脱机烧录方式 但是现在死活不成功

程序脱机下载到u1成功 烧录就亮红灯  换一部u1就可以 请问大神我需要怎么查原因?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我是这样引出来的 看图片:

网友A:
换个好的单片机试试
1、若不能烧写,应该就是接口的那6根线需要检查下线路
2、若能,则可能是板上的单片机坏了
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的单片机试试
1、若不能烧写,应该就是接口的那6根线需要检查下线路
2、若能,则可能是板上的单片机 ...

线路没问题 同样的线 同一个单片机换个烧录器u1 就能正常烧写!

网友A:
那依你的现象,似乎是U1烧写器的问题了,那这个U1烧写器是否确定是好的?
以我知道的来讲,U1烧写器不存在软件的问题,那是不是在下载到U1下载器时的设置上存在问题呢?

网友B:
你好,我是笙泉单片机的代理深圳希特电子,我可以给你寄U2烧写工具试试,我的QQ:3166720948   电话:15295658706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想或许是烧写器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想或许是烧写器的问题吧

没解决 就是找不到原因!换个u1就烧录成功,可能这个板子出厂时就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依你的现象,似乎是U1烧写器的问题了,那这个U1烧写器是否确定是好的?
以我知道的来讲,U1烧写器不存在 ...

设置绝对没有问题 同样的设置 一天设置几十次并且换个板子一样的操作就可以烧录 应该是这个板子出厂时就有缺陷!

网友D:
楼主能不能联机烧一下试试。不行的话,请将U1工具寄给我。
0755-83435163-830

网友C(2016-04-13):
引用 楼主:
没解决 就是找不到原因!换个u1就烧录成功,可能这个板子出厂时就有缺陷! ...

成功就好,那估计就是板子本身的问题了吧

网友E: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为啥不能烧写呢?

网友F:
亲,有没有可以是板上的单片机坏了呢?

网友G:
程序脱机下载到u1成功 烧录就亮红灯

网友H:
接口的那6根线需要重点检查啊!!!!

网友D:
楼主可以将不能烧录的U1寄给我,我修好后再还给楼主。谢谢!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8路水松10A 0755-83435163-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