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喇叭声音变小

楼主(2016-02-29):
各位大师,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开发一个项目,用到MCU和蓝牙模块,MCU和蓝牙模块都需要播放声音,想共用一个喇叭。蓝牙模块这边出来的声音接了功放,播放没问题。MCU那边单独接个喇叭播放声音出来正常没问题。但是把MCU这边出声音的两个脚接到功放这边的SP+,SP—后,MCU播放声音音量就会变小。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蓝牙模块和MCU是不会同时播放声音的。

网友A:
喇叭不要功放也能出声吗,是耳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不要功放也能出声吗,是耳机吧

MCU带内部功放,所以只要接上MCU上的AUDN,AUDP脚就能出声音。

网友B:
两个输出不能并联,电路设计基本原则。

网友C:
单片机内部电路与外部并联,改变了设计参数

网友D:
信号源的内阻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