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stm32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6-02-29):
为什么设置PWM输出到TIM_CH1引脚,但是实验结果却没有任何信号,我测试过貌似TIM2相关寄存器配置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没有信号,很是困惑,新手求解释,附上源代码

楼主:
void GPIO_configration(void) //配置PA.0为比较输出通道1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配置PA.0位比较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2OC1_Init(void)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分组2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最小单元配置
        TIM2->ARR = 1200;  //计数的事件为0.5s
        TIM2->PSC = 1199; //60KHz
        TIM2->CNT = 0X00;

        TIM2->CR2 = 0X00;
        TIM2->SMCR = 0X00;
        TIM2->DIER = 0X00; //允许比较中断1
        TIM2->CCMR1 = 6<<4; //输出比较1预装载使能
    TIM2->CCMR1|=1<<3;
        TIM2->CCER = 0X01; //输出高电平有效 且 开启OC1输出到相应引脚
        TIM2->CR1 = 0X81;
        TIM2->CCR2 = 240; //占空比为20%
}

楼主:
问题解决  粗心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