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液晶怎么显示数据呢

楼主(2016-02-29):
MSP430F5529开发板上的102X64液晶

网友A:
以什么数据格式?

楼主:
嗯,看资料说字库只是对应编码和字形而已,没有字库怎么添加呢??

网友B:
这个要显示数据的话,查对应的ASCII码表的吧

网友C:
你去百度SEED,他们的官网有对应的资料,TI的应用手册中也有这个资料的下载链接

网友D:
自己做个库,然后打点就行的。

网友E:
找一个取字符的软件的吧,这个网上应该有的,我下去的也找找的,找着了就给分享出来的啊

网友F:
如果需要画图,就需要转换图形

网友F:
如果是显示数字,也是需要点阵的。

网友G:
啃原程序吧,来的最直接,有块这个板子,屏幕用不了,就没啃了,那个功耗还挺低的

网友H:
这个首要的是需要相关的字符库的

网友I:
没用过这个控制的方式

网友I:
直接io口对接液晶屏

网友J:
这个注意字符库的调用。

网友K:
自己做个库,然后打点就行的。

怎么做字库

网友L:
显示数据的很简答的,就是以ASCII码的方式进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