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BOOT拷贝到RAM中运行

楼主(2016-02-29):
boot_serial是TI的开源,请问为什么在程序运行的时候,要下把BOOT拷贝到RAM中运行?

网友A:
那你意思?

楼主:
放到flash中不可以么?

网友B:
LM3S不是下架了嘛

网友C:
这是LM3S芯片的启动过程决定的

网友D:
好像只是不推广了。

网友E:
不建议在新产品中使用

楼主:
嗯,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