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PWM 模式,周期性停止,为何?

楼主:
PWM, TI, se, ce, TE

    RCC_APB1ENR_bit.TIM3EN      = 1;
    TIM3_SMCR_bit.SMS           = 0;    //SLAVE MODE DISABLE
    TIM3_PSC                    = 1;    //48MHZ/2 = 24MHZ CK_CNT
    TIM3_CR1_bit.DIR            = 0;    //Counter used as upcounter
    TIM3_ARR                    = 255;  //93.7KHZ 8bits
    TIM3_CR1_bit.ARPE           = 0;    //no buffer
    TIM3_CR1_bit.CMS            = 0;    //edge aligned mode pwm

    TIM3_CCMR1_bit.OC1M         = 6;    //PWM MODE1
    TIM3_CCMR1_bit.OC1PE        = 1;    //preload enable,will be active at update event.
    TIM3_CCER_bit.CC1P          = 0;    //active high
    TIM3_CCER_bit.CC1E          = 1;
    TIM3_CCR1                   = 0;
    TIM3_CCMR1_bit.OC2M         = 6;    //PWM MODE1
    TIM3_CCMR1_bit.OC2PE        = 1;    //preload enable,will be active at update event.
    TIM3_CCER_bit.CC2P          = 0;    //active high
    TIM3_CCER_bit.CC2E          = 1;
    TIM3_CCR2                   = 0;

    TIM3_CR1_bit.CEN            = 1;
    TIM3_EGR_bit.UG             = 1;
    TIM3_CCR1 = 200;
    TIM3_CCR2 = 200;
while(1);

用示波器测PB4,PB5 输出波形,会间隔大60ms 停止 20ms左右,又恢复正常,,,,,, 当上面的CCR 值 为100时,却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查ERRATA没说明,不会是IC BUG吧???、、

手册里的示例是:
/* (1) Set prescaler to 47, so APBCLK/48 i.e 1MHz */
/* (2) Set ARR = 8, as timer clock is 1MHz the period is 9 us */
/* (3) Set CCRx = 4, , the signal will be high during 4 us */
/* (4) Select PWM mode 1 on OC1 (OC1M = 110),
enable preload register on OC1 (OC1PE = 1) */
/* (5) Select active high polarity on OC1 (CC1P = 0, reset value),
enable the output on OC1 (CC1E = 1)*/
/* (6) Enable output (MOE = 1)*/
/* (7) Enable counter (CEN = 1)
select edge aligned mode (CMS = 00, reset value)
select direction as upcounter (DIR = 0, reset value) */
/* (8) Force update generation (UG = 1) */

TIMx->PSC = 47; /* (1) */
TIMx->ARR = 8; /* (2) */
TIMx->CCR1 = 4; /* (3) */
TIMx->CCMR1 |= TIM_CCMR1_OC1M_2 | TIM_CCMR1_OC1M_1
| TIM_CCMR1_OC1PE; /* (4) */
TIMx->CCER |= TIM_CCER_CC1E; /* (5) */
TIMx->BDTR |= TIM_BDTR_MOE; /* (6) */
TIMx->CR1 |= TIM_CR1_CEN; /* (7) */
TIMx->EGR |= TIM_EGR_UG; /* (8) */

网友A(2016-02-29):
波形是假的。。。。。。。水平速率调高了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是假的。。。。。。。水平速率调高了就正常了

啥意思啊,我也怀疑过示波器问题。。。100MHz的普源 DS5102MAE,,,

网友A:
因为你用了很低的水平速率,导致示波器采样速率低于信号频率,它不能正确显示波形。

楼主:
:dizzy: 和示波器存储深度有没有关系,改天到朋那边用高档的示波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