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毁方案

楼主(2016-02-29):
求助各位大神:ARM软件自毁和硬件防拆自毁方案及电路图!

网友A:
软件自毁,就是把FLASH自己擦了吧?
硬件自毁,是不是只能做个炸*了?

网友B:
自毁好办
关键是怎么个触发机制

网友C:
3~6个月后,不定时检测 时间距离要拉大, 不要持续检测~~~~  偶遇特定条件才检测一下,,,,,可以整死抄板的老板

网友D:
有的自毁产品有开盖开关 ,开盖就毁了,比如银行的东西.

网友E:
硬件防拆没有用,多拆几个就知道怎么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