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电路分析

楼主(2016-02-29):
工作过程,通过天线感应电磁场变化反应电流电流变化。信号流程 天线信号进来通过MOS管2SK192A 进来 。经过 BF998A  他的电路是跟一个19。44MZH 的有源晶振 两个信号叠加( 这里想问有一下 BF998A  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附件 有原理图。

网友A:
BF998A是双栅场效应管,可作为混频器,这里输出的应该是天线信号与19.44MHz的差频。

网友B:
准确说是“混(合)频(率)”,包含f1、f2、差频、和频等,通常再经LC回路(图中未给出)选出差频。

楼主:
有没有 更好的 电磁感应MOS 管 比 2SK192A 更好的管子。还有我想问一下 MOS 管感应电磁场信号输出的 是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确说是“混(合)频(率)”,包含f1、f2、差频、和频等,通常再经LC回路(图中未给出)选出差频。 ...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可以出点费用。帮我设计前端电路,

网友B:
看起来这是个成熟电路,管子应用不差。不清楚沙发能否帮到你,另推荐“技术交流”版主chunyang。

网友C:
似曾相识的帖子。
看来有进展,管子型号出来了。

网友D:
找一找那些老收音机的电路参考

楼主:
搞了2个月 了,,头都快炸了。

网友E:
帮不上忙,不过等你搞出来了你就是开心了

网友F:
如果LZ连混频这个词汇都不知道,搞这个RF前端电路,确实有难度的,还是先看看射频、通信电路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