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单片机开发,用一个什么示波器就可以了

楼主(2016-02-29):
想用于单片机的开发,投入少点的,2000左右的预算,推荐一个示波器

网友A:
这个预算只能国产了

网友B:
那你去淘宝随便买个就行了。这个确实可以,两千以内,简单的功能还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C:
用泰克的示波器

网友C:
这个很多大学的都在使用

网友D:
去矿石论坛淘个国产数字的

网友E:
建议还是选择模拟的,数字的这个价位买到的基本都算是垃圾,买个二手的模拟的可以买到一个很好的

网友F:
数字电路万用表和逻辑分析仪用的比万用表多

网友G:
我还是建议泰克的示波器了,因为你要求也不高,价格也不高

网友H:
建议泰克的示波器

网友H:
可以自己做一个分析仪

网友I:
应该够了吧~

网友J:
那就泰克的示波器,频率为10Mhz的即可。

网友J:
那就租一个示波器的呗。。。

网友K:
使用安捷伦的示波器

网友K:
设计频谱分析仪

网友L:
这个可以借助学校的资源进行开发的也可以的啦。

网友L:
投入2000左右的话,就不要用示波器了撒

网友H:
你有什么示波器都行。

网友H:
单片机可以在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