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视机开关稳压电源热地和冷地之间并接的电容和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6-03-01):
请教一下,电视机的开关稳压电源中开关变压器两侧的地不同,在这两个不同的地之间接的那个470P/400V的电容作用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它上面流过的电流最大?

楼主:
那个电容是Y电容吗?

网友A:
有原理图吗

网友B:
在这两个不同的地之间接的那个470P/400V的电容作用是为输入侧干扰提供回路,改善EMI及噪声。

网友C:
输入电路中EMC滤波器

网友C:
是不是抑制共模信号

网友D:
信号隔离吗?

网友D:
电路一般都是信号抑制和抗干扰吧

网友E:
改善emi的特性。

网友E:
也抑制波纹用的。

网友F:
电容起到什么作用了?

网友F:
是有EMI的作用吗?

网友G(2016-04-01):
改善电路噪声

网友G:
抑制电磁干扰,这个电容可以选大一些。

网友:
旁侧电容吗?

网友:
一般都是消除信号干扰的。

网友H: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H:
没有用过470的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
电容大了有什么效果

网友I:
楼主给电路图看看吧。

网友I:
没有电路图看看,不知道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