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长时间运行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6-03-01):
很想和大家讨论下这个问题,单片机长时间运行需要注意什么,对于变量毋庸置疑,大家都会比较留意。我比较关心的是一些硬件资源,比如串口等,一般会在上电时候初始化一次,之后长期运行的话,稳定性有多高,是否有必要定时进行重新配置?

网友A:
单片机就是应该支持长时间运行的吧,软件对各种情况都要有应对,但永不死机也是做不到的,弄个狗应该就行了

网友B:
长时间运行,看门狗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存在特定干扰,那么定期检查关键寄存器就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就是应该支持长时间运行的吧,软件对各种情况都要有应对,但永不死机也是做不到的,弄个狗应该就行了 ...

担心的是没有死机,寄存器因为不知道的意外被改变,比如宇宙射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担心的是没有死机,寄存器因为不知道的意外被改变,比如宇宙射线

比如串口,如果你的通信协议规定只收ASCII码,那么不是ASCII码的都应该抛弃,你不会串口什么都收吧

网友C:
串口通讯协议可以加入心跳包,一段时间没有心跳,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