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NE5532是不是假的?

楼主(2016-03-01):
前几天买的 NE5532,用 15V 单电源,无论外电路怎么连接,总是输出 13.5V,接成电压跟随器,同相端接地,还是输出13.5V。

是不是假货?10块儿,全是一个德行。

网友A:
输出直接处于饱和了。
不上电,用小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档,红笔接到-VS脚,黑笔接其他脚,看万用表显示值是否有异
没有二极管档的话就测量阻抗

楼主:
谢谢您!   阻抗在什么范围算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直接处于饱和了。
不上电,用小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档,红笔接到-VS脚,黑笔接其他脚,看万用表显示值是否 ...

用二极管档测:

pin-1    不通
pin-2    748
pin-3    736
pin-4
pin-5    738
pin-6    748
pin-7    不通
pin-8    642

对调表笔,7个引脚均对 -Vss 不通。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5楼正解,5532老运放,共模电压范围要注意

网友C:
看了下手册,有单电源应用的电路图。

个人认为,单双电源都可以工作,但有相应的输入范围要求。
单电源情况下输入为0,够呛。

LZ应当加双电源试试,
或者单电源射随器,但输入Vc/2,
才能确定。

网友D:
0v跟随后,应该是比较低的电压,再老的运放也不会高于1.4v,即使单电源。
你确认一下 是不是IO和封装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v跟随后,应该是比较低的电压,再老的运放也不会高于1.4v,即使单电源。
你确认一下 是不是IO和封装弄错了 ...

您说的,我同意。怎么也不会输出高到13V,况且我以前单电源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接法有误,这个是双电源的,你接成单电源,同相端不能接地,共模电压太低。。。。。 ...

电压跟随方式,输入比较高的电压,输出还是不变。

我问经销商,他上来就说,我给你的是国产的,你不能用的。我问他为什么不能用,他什么也不说,只说换他的进口拆机的,保证能用。

国产的不能用是什么道理?难道他事先知道我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接法有误,这个是双电源的,你接成单电源,同相端不能接地,共模电压太低。。。。。 ...

用其他的NE5532,单电源接成电压跟随器是可以的,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手册,有单电源应用的电路图。

个人认为,单双电源都可以工作,但有相应的输入范围要求。

谢谢!

还是不行,无论怎么接,输出13.39V,怎么都不变。

网友F:
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C:
看来可以确定器件问题了。

集成电路里如果说有容易造假的品种,那就非运放莫属。(说的是假冒,而不是二手、拆机。)
封装、管脚、参数范围太统一。

网友G:
有电路图才能判断

楼主:
就是这么简单测试的,无论怎么调整电位器,输出不变,13.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电源接发 同相端 ,不能接地 接到0.5VCC 然后测试。。。和是不是国产芯片没关系。。。 ...

对呀,这样的回答令人气愤。